液压回路分析(一)——地铁门同步回路

楼主(2018-06-02):
      前两天看到一个坛友发的一个帖子,讲到用液压同步马达来控制地铁车门的开关,但是眼里图中有看不懂的地方,我看了一下后判断是原理图上有两个单向阀的方向坛友引用的文章里面的原作者画错了。原贴的链接在这里:地铁车门上液压同步系统之 交叉溢流补油如何动作?

      液压系统控制多个油缸同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典型的问题,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实现,已经有人对这个问题做过很好的总结了,我这里就不展开说。有兴趣的坛友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发的一篇文章:几种典型液压同步系统探讨

这次坛友发的一个关于地铁门的同步控制的原理图之所以拿出来写一个帖子,主要是因为这个应用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里面单向阀和溢流阀的组合方式非常有特点,在其他的同步回路上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下面先放上文章里面的原图,如下。

      原理图放大放到下面: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统的目的是要液压缸11、12通过同步马达5的分流作用保持在运动过程中同步。溢流阀8补偿同步误差,就是一个油缸到极限为止另一个没有到的而同步马达仍在工作时候在动作油缸一侧产生的高压。图中很明显一个错误就是单向阀9、10的方向画反了,正确的系统原理图应该是下面我改过的。

      图中正确的单向阀9、10应该如9a、10a这样。9a和10a这样的用法其实等效一个梭阀作用就是始终从高压侧引出液压油打开8保证系统不超压,9a和10a在11/12缩回的时候起作用。6和7在11/12伸出时起作用,弥补同步误差造成的同步马达吸空现象。

      同步马达两个分流齿轮马达中间是刚性连接,这就导致了执行机构的同步误差会产生高压或吸空现象,这就需要有补偿结构,这种补偿机构常见是安装在分流马达上面的,多见的是每一个分流马达都带一个溢流阀和补油单向阀,图中的原理图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做成一个阀组,功能组合更加灵活调节比较方便,我也见到过与这个系统类似的分流集流阀同步回路也有类似的补偿回路同样是做成了一个专用的插装阀组。

      这个原理图很实用的,当大家设计类似的系统时可以拿来参考,但是千万记得不要将单向阀搞反哦!

网友:
到底是专业人士!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讲的很在理。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液压门的同步系统,液压门两侧有两个液压缸,需要进行同步控制,用的就是梭阀。

网友:
厉害,学习了。同步控制只用过梭阀

网友(2019-11-08):
很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