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需要在酸性介质中放置需要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8-06-02):
平键在酸性介质中工作,键槽的材料为工程塑料,那么键应当使用什么材质

网友A:
键槽是工程塑料,轴毂是什么材料?介质酸性的强弱对选材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槽是工程塑料,轴毂是什么材料?介质酸性的强弱对选材也有影响。

轮毂是有机玻璃,装置是用来做化学实验

网友:
轮毂是有机玻璃

网友:
不了解强度要求多少。不大的话可以直接上陶瓷。如果冲击大且频繁,可以考虑用镍基高温合金

网友:
键用强化尼龙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