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尺寸超出公差后还可以用吗

楼主(2018-06-02):
如果有个尺寸是80±0.08,现测的的尺寸是+0.12,问下这个零件超标后是否可以用有什么判断的依据或者标准吗

网友A:
也不能说一定不能用!要看看是什么零件?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尺寸是外圆柱面,那可以修到图纸尺寸;如果是内孔,那也不能说一定就用不了,如果与它配合的零件能修配到不影响产品性能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修配来利用这个已经“废”了的零件。如果没有与它配的零件,那就肯定成了废品了。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说一定不能用!要看看是什么零件?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尺寸是外圆柱面,那可以修到图纸尺寸;如果是内 ...

即便没有与它配合的零件也不见得一定报废,还要看应用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便没有与它配合的零件也不见得一定报废,还要看应用场合。

要看具体零件和具体的使用情况来说,也许我那句话说绝对了

网友:
大件,复杂件返修,大了切一刀,小了镀一层,小件报废。

网友:
生产服务,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
做久了,就知道了

楼主:
有没有这类的学习的网站或书啊

网友:
如果是装配用的,看看装配情况,一般来讲装配实际上都是公差的相关要求加工和装配,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都是可以变动的,最好用综合量规去量下,经常很多极限尺寸量规不合格的零件,综合量规合格也可以装配

网友:
按检测结果是可以退货或返修的,不过如果是做非标或项目紧急,评估一下装配不影响使用,硬怼上去的情况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类的学习的网站或书啊

这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没有书
给你说点实际的。我走出校门两年碰到的事情。当时我和生产厂在同一个大院但是两个单位,互不统属,有共同的上级。生产厂生产我们设计的东西
那时,我们设计的东西刚刚在试验中出问题。上头给我的指示就是严,生产服务顶不住就找领导。对于我来说也怕因为图纸错误(图纸是接手的,不是我设计的)而被工厂抓住,很是麻烦。
当时遇到一个铸铝件,因为装夹而出现裂纹。裂纹是在一个很薄的隔板上,说实在我真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用。
问题出来了,自然找设计。人家检验就一句话,能不能用。我说不行。过了一天又把我提溜过去了,这时管生产的副厂长问,这块板是干什么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回答不出来的。没办法,我只能说这图纸上的结构都有他的作用,何况出了裂纹谁能保证不长大。副厂长马上说我给你在裂纹头上打孔。其实这是个办法。但我还是不同意,说是担心强度受影响(这时我估计副厂长心里一定有一万匹草泥马在狂奔,这个强度你敢说算过。但他不能说,那就会撕破脸)。之后,他又连续提及几个补救措施,统统被我怼回去了。
回所里我马上问,他来干什么?
老人告诉我,你让他为难了。重新铸,时间肯定来不及,说不定厂长就来找你了;什么都不答应,那个车间全月奖金扣光。
后来我妥协了。补焊,用三种方法探伤,没毛病再签字

其实,这就是利益,就是搞关系。但底线是技术上一定不要留后患,那时就是你负全责了。

网友C:
图纸就是标准,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得按标准做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就是标准,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得按标准做事吧

大侠的原则性很强,佩服!

网友:
那要看 你这零件与其相配合的零件尺寸了
自己厂里零件配合的话 好办 自己对着图纸研究下能不能用 或者找个零件配下
如果是其他厂外协给你们做的 客户方的检验肯定给你按不合格品处理 给你退货了
当然客户厂里也有可能会评估下 你尺寸超差了  影不影响使用 能不能让步接收

网友:
只要最后能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9-08-27):
具体能不能用 要看实际使用条件 严格来说超出公差对使用情况肯定有不良影响

网友(2019-12-09):
看具体用途,不用看你的本身的公差也比较大。应该可以用

网友(2020-05-18):
说来说去还是跟你零件的配合

不过比较危险一个 0.08  一个0.12 来去这么大 危险

网友(2020-08-05):
判断标准,这个零件合不合适还是能不能正常使用,图纸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因为有的图纸有时会提高实际需要用的公差精度

网友(2020-09-22):
这个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应该有专门的审理人员来分析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