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设计一个工具

楼主(2018-06-02):
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简单的工具 将一条铜带规格15mm*0.4mm长度100以上折成如下图所示的直角应该如何设计,要求折弯的位置可调能定位,感觉用合页的方式可以实现就是没想明白怎么做。

网友A:
楼主把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图表达的也不清楚。铜带折弯后的两个面是在同一平面,还是相互垂直的两个面?

网友:
那不是角钢吗

网友:
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可以和你讨论 一下方案,QQ:360030524
这是一个手动折弯机构,考虑的是定位,操作性,简洁,低成本

网友(点评):
对的,这个方案最好收费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做个手动的小夹具吧,不是设备。
感觉分两步好做,先斜线一个折弯,然后再压平,不过精度应该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图表达的也不清楚。铜带折弯后的两个面是在同一平面,还是相互垂直的两个面?

折在同一个平面  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图表达的也不清楚。铜带折弯后的两个面是在同一平面,还是相互垂直的两个面?

折到同一平面

网友:
主要就是定位问题 折弯好弄

楼主:
哪位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