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验证设备上的螺栓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不会松动

楼主(2018-06-03):
1、是不是要在正式生产之前,做一下震动测试,震动测试有时什么参考标准吗,没有标准的话,是不是需要单独验证采用的方法是否可靠
2、用什么方法来判断震动之后螺丝是否松动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螺栓紧固后用记号笔在螺栓和底座上画一道连续的记号,记号连接螺栓和底座,记号错位即为螺栓松动

网友:
设备振动可以测,有专门测设备振动的仪器,测试的仪器也不便宜。

网友:
我们公司在设备出厂之前都是在螺栓处画一条线,看看是否会出现松动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