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意大利和德国的标准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8-06-03):
有一台皮带输送机需要找配件,量尺寸查了一下输送机设计手册,尺寸和手册的对不上,皮带宽1290,驱动辊直径340,驱动辊宽1350,支撑辊直径76,在手册上都查不到对应的型号,这样的在国内能买到吗?
另外托辊支架也是槽型的,不是手册里边的角钢形状。

网友:
非标的么,弄个对的上不就好了,什么支撑的非要角钢,你自己焊个方铁架子一样可以用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好了       另外这叫方通 不叫角钢

网友A:
矩形管,和方管在现实中都称方通,在标准下是有区别的。

网友B:
这个是矩形管,设计一般选择国标,这种宽度70的算非标定制,也是可以做的。

网友:
基本是非标的,不用和他一样的,自己出个图做一下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形管,和方管在现实中都称方通,在标准下是有区别的。

这个应该不是矩形管,应为下面那条边没有的,只有三边,只是那边被卷尺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矩形管,设计一般选择国标,这种宽度70的算非标定制,也是可以做的。

应该不是矩形管,这个只有三边,卷尺挡了的那边是空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