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电机及减速机的选型计算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8-06-03):
皮带、链条、链板类的输送系统,如何选择电机及减速机。
已知物体重量:5000kg     线速度:2000mm每分钟。

请问如何选型电机及减速机。请高手指导,附上1.2.3....每步需要怎么做

网友:
1,打开二楼附上的网站链接,2找一套机械设计手册或者是机械设计的书,3跟着网站链接计算一遍自己的参数。4选型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bb6d17ae1ed9ad51f11df221.html

网友A:
问题的传动链都没有描述清楚,还要别人给你1、2、3.....,写清楚。自己对自己都没有要求,怎么可以要求别人给你写清楚呢?即使想给你1、2、3....写出来,给你写什么?从哪里写起呢?

网友:
有专门的计算书的

网友:
滚筒直径/滚筒质量/皮带质量/是否倾斜/
有这些才能选电机和减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传动链都没有描述清楚,还要别人给你1、2、3.....,写清楚。自己对自己都没有要求,怎么可以要求别人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