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学plc,得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8-06-03):
以前朋友找我研究个小东西,电气他不会,其实我也就是上学时候学过,不用也忘了。又不值得找人去做,成不成无所谓的东西,想自己研究着,我得从哪里入手。我看某宝有卖200块左右的开发板,有必要从这里研究么。还是直径买贵一点的西门子的东西(基础不行,还怕弄不明白)。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如果控制点数比较少,在网上买个二手的西门子PLC,再买个文本显示器,买本S7-200自己学,有基础学起来很快的。
刚在网上查了下,西门子的200的plc 400元/台,文本屏200多一点。再买条数据线,配上电源,800元足够了。

网友:
以前有同事自学plc就是买的二手设备,自己根据书本上的例子操作,边学习边实践,进步很快的

网友:
公司没有东西可以学习用么?我们都是公司的plc自学用,不过也没怎么好好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点数比较少,在网上买个二手的西门子PLC,再买个文本显示器,买本S7-200自己学,有基础学起来很快 ...

请问是不是这几样东西:
1、CPU221 西门子PLC S7-200 6ES7 211-0AA23-0XB0 原装二手拆机      280元
2、
信捷文本显示器OP320 OP320-A OP325-A 配通讯线,量大价优!  228元
电源是什么电源?

还有这种的“
全新 兼容西门子plc S7-200 CPU224 CN 可编程控制器保修18个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几样东西:
1、CPU221 西门子PLC S7-200 6ES7 211-0AA23-0XB0 原装二手拆机      280元
2 ...

221可能全是数字量,224可能有2个模拟量输出接口,我记不大清楚了,你问问卖产品的人,最好能买个带模拟量输出接口的,以后有模拟量输出的也能用。
信捷的文本显示屏我没有用过,我用的都是西门子的产品。
电源是DC24V直流,网上也有卖的。最好连数据线一起买,西门子产品都是485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可能全是数字量,224可能有2个模拟量输出接口,我记不大清楚了,你问问卖产品的人,最好能买个带模拟 ...

那个文本显示器是不是操作者的界面。
另外怎么实现直观的功能呢,比如类似单片机开发板上面小灯啊,还是电机啊,还是蜂鸣器什么的~~~~还是说,不用外围设备,在电脑也是模拟出来~~

对了,还有刚才我问了一家买国产兼容西门子的,也就是我上面的帖子最下面的那个,450左右,可以不。可以代替西门子不,卖家说参数什么的都一样

网友A:
文本显示屏是控制参数显示,可能有简单的设置按钮(时间长不用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你说的这种显示控制实时过程的要用组态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

上个帖子你说的兼容西门子224,这个不懂是什么意思是兼容?不是西门子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本显示屏是控制参数显示,可能有简单的设置按钮(时间长不用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你说的这种显示控制 ...

是的。不是西门子产品,我看西门子的二手在某宝上我怕被骗,坏的我短时间也不知道。

要不我还是先买书了解一下,再合计都需要买什么的把。

网友B:
先买本电力拖动的书 好好看看,点动控制,互锁控制...   想要入门PLC,先要搞懂继电器的用法,

网友:
我也在自学,楼上说得对,去图书馆借本相关书籍,先把最起码的电路搞懂了,再学习plc,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买本电力拖动的书 好好看看,点动控制,互锁控制...   想要入门PLC,先要搞懂继电器的用法,

这些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