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设备故障的检查方法与维修经验

楼主(2018-06-04):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焊接设备有:焊条电弧焊、埋弧焊、钨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等离子弧焊、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点焊、缝焊、凸焊及对焊等设备。

焊接设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总会因为种种原因出现故障。此时,用户必须参照焊接设备使用说明书对照检查与维修,即根据故障现象查找判断原因。当确定故障部位后再进行检修和更换,解决产生的故障,使焊接设备尽快投入使用,减少因设备故障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焊接设备的维修
1.先问后动
对于有故障的焊接设备,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要急于动手,应该先了解设备的性能,询问操作人员产生故障的前后经过及故障现象。对于生疏、复杂的焊接设备,还应先熟悉设备的电路原理和结构特点,遵守相应的规定。拆卸前要充分熟悉每个部件的功能、位置、连接方式以及与周围其他器件的关系。在没有焊接设备线路图和组装图的情况下,应该一边拆卸,一边画草图,一边进行标记,并对拆卸的实物作好标识,注意安全。
2.先外后里
一般应先检查焊接设备外部有无明显受伤的痕迹、电焊机部件有否缺损,并了解其维修史、使用年限、观察使用场所环境和焊接工艺等,然后再对电焊机进行检查。拆前应排除周边的故障因素,如接线、接地、配电容量以及使用的焊接工艺是否正确,只有在确定是电焊机内部故障后才能拆卸,否则,盲目拆卸可能将焊接设备越修越坏,如焊条电弧焊、埋弧焊、钨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等离子弧焊及熔化极气体保护焊机等。
3.先机后电
检查焊接设备的机械部件和零件、润滑、气路、水路、油路系统是否存在问题,只有在确定这些系统无故障后,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在检查电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仪表寻找故障部位,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运作关系,以免误判,如点焊、缝焊、凸焊及对焊等设备。
4.先静后动
备未通电时,判断焊接设备按钮、接触器、热断电器元器件以及保险丝的好坏,从而判定故障的所在。通电试验,听其声、测参数、判断故障,最后进行维修。如果在该文章讲述了焊接设备故障的检查方法与维修经验. 电焊机输入缺相时,测量三相电压值无法进行判别时,就应该听其声,单独测量每一相对地点的电压,方可判断哪
一相缺损。
5.先清后修
染较重的焊接设备,先对其按钮、接线点、接触点进行清洁,检查外部控制键是否失灵。许多故障都是由脏污及导电尘埃引起的,一经清洁后故障往往会排除。特别是在工程施工现场等环境比较恶劣的场合。
6.先主后辅
部分的故障往往在整个焊接设备故障中占有很高比例,所以先检修电源输入部分往往可以事半功倍。然后再按照先外后里、先机后电、先静后动的方法检查焊接设备的其他辅助部分,如行走、送丝等部位。
7.先普遍后特殊
部件和电器元器件、装配配件质量或其他设备故障所引起的故障,一般占常见故障的50%左右。焊接设备的特殊故障多为软故障,要靠经验和仪器仪表来测量和维修。现场故障一时无法判断,也可以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联系方式咨询产品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如点焊、缝焊、凸焊及对焊等设备的一些内部程序,在不清楚、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轻易调整或者改变,否则就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8.先外围后控制
要急于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和电器元器件,在确认外围设备电路正常时,再考虑更换损坏的电器元器件或者检查印刷电路板。
9.先直流后交流
印刷电路板时,必须先看印刷电路板和元器件是否有异常发热部位或者有烧焦痕迹。注意集成电路模块的防静电,然后再检查输入信号、直流回路静态工作点,检查交流回路动态工作点和输出信号是否存在故障,设法排除。
10.先解决故障后调试
于调试和故障并存的焊接设备,必须先排除故障再进行调试。调试必须在电气线路完全没有故障,接线正确(包括接地线)的前提下进行。有条件时,必须先对焊接设备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合格后进行调试或者做焊接试验。
二、检查方法和操作步骤

1.直观法检查
直观法是根据电器元件故障的外部表现,通过看、闻、听等手段检查判断故障的方法。
(1)维修检查步骤
①调查情况:向操作者和故障发生时的在场人员询问情况,包括故障外部表现、大致部位以及发生故障时的环境情况。如有无异常操作、明火、热源等是否靠近电器元器件、有无腐蚀性气体侵入、有无漏水、是否有人修理过以及修理的内容等。
②初步检查:根据调查的情况,查看有关电器元器件外部有无损坏、连线有无断路、松动,绝缘有无烧焦,螺旋熔断器的熔断指示器是束跳出,电器元器件有无进水和油垢,开关位置是否正确等。
③试焊:通过初步检查,确认没有可能使故障进一步扩大和造成人身、设备事故后,可以通电。稳定无异常情况后,可进一步做焊接试验检查,焊机在正常工作中要注意有无严重跳水、异常气味和异常声音等现象,一经发现应立即停止,切断电源。注意检查电器元器件的温升及电器元器件的动作程序是否符合焊接设备原理图的要求,从而发现故障部位。
(2)维修检查方法
①观察焊接设备:电器元器件的触点在闭合、分断电路或导线线头松动时会产生火花,因此可以根据火花的有无、大小等现象来检查电器元器件故障。
例如,正常坚固的导线与螺钉间发现有火花或者发热时,说明线头松动或接触不良。电器元器件的触点在闭合、分断电路时有跳火现象,说明电路通,不跳火说明电路不通。
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主触点两相有火花、有一相没火花时, 表明无火花的那相触点接触不良或电路断路;三相中两相的火花比正常大,另外一相比正常小,可初步判断电动机相间短路或接地;三相火花都比正常大,可能是电动机过载或机械部分卡住。在控制电路中,电路通电后,检查焊接设备的面板指示灯或者检查输出信号,要分清是可能的故障原因。
正常后,可按一下启动按钮,如按钮常开触点闭合位置断开时有轻微的火花,说明电路通路,故障在接触器的机械部分;如触点间无火花,说明是断路。
②焊接设备的动作程序:电气的动作程序应符合焊接设备说明书和图样的要求。如某一电路上的电器元器件动作过早、过晚或没有动作,就说明该电路或电器元器件有故障。
另外,还可以根据电器元器件发出的声音、温度、压力及气味等分析判断故障。运用直观法,不但可以确定简单的故障,还可以把较复杂的故障缩小到较小的范围。
2.电压测量法
电压测量法是根据电器元器件的供电方式和控制电路板的工作性能,测量各的电压值与电流值并与正常值比较。具体可分为分区块测量法、分段测量法和点测法,判断故障的部位和原因。
3.电阻测量法
电阻测量法可分为分区块测量不才分段测量法。这两种方法适用于焊接设备内部开关、电器元器件(印刷电路板)分布距离较大的焊接设备。
4.对比、置换元器件、逐步开路(或接入)法
(1)对比法 把检测数据与图样资料及平时记录的正常参数相比较来判断故障。对于无资料又无平时记录的电器元器件,可查阅相关手册或者产品说明书,也可以与同型号的完好电器元器件相比较。
电路中的电器元器件元件属于同样用途性质或多个元件共同控制同一设备时,可以利用其他相似的或同一电源的元件动作和数据情况来判断故障。
(2)置转换元件法 为了保证焊接设备的利用率,某些电路的故障原因不易确定或检查时间过长时,利用相同焊接设备上可转换的同一性能良好的元器件实验,以证实故障是否由此电器在元器件引起。
运用转换元件法检查时应注意,当把原电器元器件拆下后,要认真检查是否已经损坏,只有肯定是由于该电器元器件本身因素造成损坏时,才能换上新电器元器件,这样可以防止新换元件再次损坏。
(3)逐步开路(或接入)法 焊接设备中多支路并联且控制较复杂的电路短路或接地时,一般有明显的外部表现,如冒烟、有烧焦痕迹等。电焊机内部或带有护罩的电路短路、接地时,除熔断器熔断外,不易发现其他外部现象,这种情况可采用逐步开路(或接入)法检查。
①逐步开路法:遇到难以检查的短路或接地故障,可重新更换熔断器熔体,把多支路电路,一路路逐步或重点地从电路中断开,然后通电试验,若熔断器一再熔断,故障就在刚刚断开的这条电路上。
然后再将这条支路分成几段,逐段地接入电路。当接入某段电路时熔断器又熔断,故障就在这段电路及某电器元器件元件上。这种方法简单,但容易把损坏不严重的电器元器件元件彻底烧毁。
②逐步接入法:电路出现短路或接地故障时,换上新熔断器逐步或重点地将各支路一步一步地接入电源,重新试验。当接到某段时熔断器又熔断,故障就在刚刚接入的这条电路及其所包该文章讲述了焊接设备故障的检查方法与维修经验. 含的电器元器件上。
5.强迫闭合法
在排除电器元器件故障时,经过直观检查后没有找
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仪表进行测量时,可用一根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元器件、接触器以及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元器件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的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的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6.直接短接法
设备电路或电器元器件的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地、接线错误、电器元器件的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元器件老化等七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的为断路故障,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以及熔断器熔断等。
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短接法。即用一根良好绝缘的导线,将所怀疑的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具体操作可分为局部短接法和长短接法。
对于连续烧坏的元器件应机明原因后再进行更换;电压测量时应考虑到导线的压降;不违反设备性能和电器元器件作用的原则,修复的焊接设备初次试通电工作前,对气体保护焊和点焊、缝焊、凸焊及对焊等设备应该先通气、通水,应该加油的部位还需要加油,清除周围障碍物,通电工作时手不得离开电源开关停止按钮,保险期间应使用等量或略小于额定值的电流;还必须注意测量仪器仪表挡位的选择。
以上一些检查方法,要视情况灵活运用,但必须遵守安全操作规章,防止在设备维修过程中出现人身、设备伤害事故,并且尽可能两人操作和监护。
对焊接设备故障的检查和维修排除,要按照相关要求做好记录。方便以后类似故障发生后的检查、日常维护保养和故障排除的经验积累,也为以后更新、添置时作为合格供应方产品的业绩档案和选择产品和生产单位的依据。

网友:
哇,新手可以好好学习下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