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加工求助

楼主(2018-06-03):
现有工件中直径φ48和φ100两孔,深度500mm,中心距80mm,需将两孔间台阶去除。尺寸40-48mm。工件直径φ1000mm以上。需要加工效率比较高的加工方法

网友:
零件加工最好能把图纸贴出来,语言描述不便于大家理解。

网友:
太深了,850的加工中心不太好做,还是找那种龙门加工中心来做吧

网友:
最好数控铣哎?不能撤销回帖吗?原本想写长刀杆加套筒铣,但想想又得层切,又得换刀效率低的要死,不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
先用角磨切除 留点余量 然后再用加工中心精一下就行了

网友:
没有加工要求,气割打磨。

网友:
这么深的孔,最好用镗床加工,台阶?没看见图纸不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