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锥形内孔加工

楼主(2018-06-03):
有个喷嘴的零件的锥度孔要求精圆度高 现在用铰刀一直加工不出来,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加工这个1.0的锥形孔。能加工的也可以联系我微信 skywu1314.谢谢!

网友A:
成型刀试过没有?

网友B:
直接粉末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粉末可行不?

不能  303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型刀试过没有?

不行  试过了

网友C:
用研磨棒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研磨棒看看效果

试过了 不行 1.0 和锥度的接触位精圆度没有办法控制

网友C:
也就是1.38,0.95的尺寸有变化,其他的应该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1.38,0.95的尺寸有变化,其他的应该还好吧

就是要保证精圆度 车出来的都不够圆

网友D:
这是喷漆的喷嘴吗?中间有根不锈钢配合的阀杆与锥度配合,锥面要求气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喷漆的喷嘴吗?中间有根不锈钢配合的阀杆与锥度配合,锥面要求气密性?

是的  大哥

网友:
你的坐标?

网友:
钻——扩——镗,最后用变径镗刀镗孔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  试过了

如果是一刀加工的活,圆度不好,很有可能是材质问题引起的变形,弱弱的问一句,1.0的孔,圆度如何测量

网友E:
线切割或者电火花吧 电火花穿孔机应该就可以

网友:
分件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刀加工的活,圆度不好,很有可能是材质问题引起的变形,弱弱的问一句,1.0的孔,圆度如何测量

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不漏水   漏水就是圆度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大哥

台州的么?
我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切割或者电火花吧 电火花穿孔机应该就可以

请问问电火花能做出锥度吗?孔够圆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州的么?
我接触过

大哥  我广东的  你加我微信吧  skywu1314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广东的  你加我微信吧  skywu1314

去年有个同事和我打听过锥面的加工方法。我提了以下几点;
1车床主轴用动静压主轴,圆度可以到0.001以下(好的可以小到0.0005以下)。
2车床x周托板上再加一副和z轴成11度的小托板(j精度要高直线度要好),假设为y轴,定制的内孔车刀安装在y轴上,加工时刀具先xz联动到锥度口部再用y轴走直线车锥度。分两刀车。这样可以避免xz联动走出来的角度和精度误差,y轴直线车锥度能保证锥面的精度。
3这只是我能想到的办法,不一定适用。我那同事说他去过加工这部件的厂家,粗加工都可以看,单加工锥面的工艺保密,不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有个同事和我打听过锥面的加工方法。我提了以下几点;
1车床主轴用动静压主轴,圆度可以到0.001以下 ...

有那厂家的联系方法吗?我们在找代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那厂家的联系方法吗?我们在找代工

他们只做成品出售。没有联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只做成品出售。没有联系了

好的 谢谢你  大哥!你们是做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