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机械大哥看下小老弟的毕设

楼主(2018-06-03):
这是我的毕设,想问下各位机械大哥,我的这个可行吧?
就是通过电机和一级齿轮传动,使转轴转动,转轴前面有螺纹,和螺母配合,然后将螺母的轴向移动变为机械手的运动

楼主:
就是利用丝杠转动,但不能轴向移动。变为螺母的轴向移动,不能转动。

类似的机构有机床的进给运动和虎钳的工作原理。

楼主:
想问下这个机械手可以运动吧?就是张开和缩紧

楼主:
图中黄色的部分是开有内螺纹的零件,相当于螺母,和它配合的地方有外螺纹,相当于螺杆。

我这个将螺杆的转动变为螺母的移动,然后通过连杆带动机械爪运动,可行吧?

请各位大哥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沿丝杠中心轴线的平面剖开,把图片贴上来,帮你看看内部结构。

丝杠转动的时候,螺母的移动距离是多少?移动这么多距离,连杆的角度变化多少?转换到机械手的的张开和抱合的参数是多少?这些要做计算。

网友B:
用什么零件单元保证丝杠不轴向窜动呢。

网友C:
大致看了一下,爪子应该是可以张开夹紧的,至于夹紧的力度调整比较困难,步进电机似乎不太准确,还是用伺服电机吧

网友:
娃娃机专用吗

网友(点评):
哈哈,我说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零件单元保证丝杠不轴向窜动呢。

这个限位总得有把,不过他图里确实没有体现

网友(点评):
一个三维图,没剖视图肯定看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丝杠中心轴线的平面剖开,把图片贴上来,帮你看看内部结构。

丝杠转动的时候,螺母的移动距离是多少? ...

这些先不考虑吧,就是先可行性分析,我这样设计的话机械爪可以张开和缩紧吧?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零件单元保证丝杠不轴向窜动呢。

丝杠是用两个安装在支座上的轴承支撑的。

窜动先不考虑吧,就是先进行可行性分析,机械爪可以张开和缩紧就行。

网友:
不是弹簧爪,这种刚性爪能抓到商家破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致看了一下,爪子应该是可以张开夹紧的,至于夹紧的力度调整比较困难,步进电机似乎不太准确,还是用伺服 ...

好的,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限位总得有把,不过他图里确实没有体现

丝杠是用两个安装在支座上的轴承支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杠是用两个安装在支座上的轴承支撑的。

说的是前后的限位哦

网友:
原理应该是行得通的,装配的时候应该能仿真动起来吧。三个爪子,没调对中心的话容易抓不中东西,中心杆挺细的,设计时抓什么的?
螺杆的导程和连杆位移转换计算过吗,感觉行程不是很大。
如果是机械原理的课程设计,做成这样应该可以了。毕业设计的话,相关的力矩、行程计算,齿轮,电机核算一下,找下现有的结构看看。

网友:
这两块要一体吧

网友:
学生产品,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一体的,就会出现电机变成行星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沿丝杠中心轴线的平面剖开,把图片贴上来,帮你看看内部结构。

丝杠转动的时候,螺母的移动距离是多少? ...

这个东西一点精度都么有,基本上没实用性,只能做一个原理验证,你还要人家算这,算那,不是瞎搞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一点精度都么有,基本上没实用性,只能做一个原理验证,你还要人家算这,算那,不是瞎搞么

还有这样理解?那就问问它: 你能动么?

网友:
如果不考虑精度什么的,电机能不能直接换成减速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先不考虑吧,就是先可行性分析,我这样设计的话机械爪可以张开和缩紧吧?

可以的

网友:
约束配合好,仿真一下

网友:
毕设能弄出来个这个,真的挺不错的。

网友:
。。。这结构不是三爪拉码么

网友:
看这个结构应能实现机械爪的张开的缩紧。但其行程可能还需要校核,而且感觉效率(张开或缩紧的速度)好低。

网友:
如果你把中间那根轴固定估计就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