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格式求助

楼主(2018-06-03):
请教各位高手,solidworks零件做了20个配置,怎么样一次性把这20个配置的零件全部转为stp或者xt等中间格式。避免一个一个去另存为!!恳请高手们指导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不是高手,但我以前做过。

1、建一个装配体
2、阵列这个零件20件(或插入这个零件20个)
3、把阵列解除,每个零件一个配置
4、将这个装配体保存为中性格式

楼主:
可是 这样20个零件都转到一个零件图里面了呀   怎么样能分成20个独立的零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这样20个零件都转到一个零件图里面了呀   怎么样能分成20个独立的零件呢

它本身是装配体格式,你用别的软件打开,识别也应是装配体,保存一次,所有零件就都保存上了。

至少SW是这样的。

网友:
你们忽略了sw本身带的功能了

网友:
一个简单的宏程序供参考:
Option Explicit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sw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PartName            As String

    Dim ConfigNameArr       As Variant

    Dim ConfigName          As Variant

    Dim AConfigName         As String

    Dim FilePathName        As String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 = swApp.ActiveDoc
    If swModel Is Nothing Then Exit Sub
    If swModel.GetType <> 1 Then Exit Sub

    PartName = Left(swModel.GetPathName, Len(swModel.GetPathName) - 7)
    ConfigNameArr = swModel.GetConfigurationNames
    AConfigName = swModel.GetActiveConfiguration.Name

    For Each ConfigName In ConfigNameArr

        swModel.ShowConfiguration2 ConfigName

        FilePathName = PartName & " " & ConfigName & ".X_T"

        swModel.SaveAs2 FilePathName, 0, True, False
    Next
    swModel.ShowConfiguration2 AConfigName

End Sub

网友A:
1.SW自带的计划任务
2.宏
3.第三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W自带的计划任务
2.宏
3.第三方

1(Task Scheduler)和3(凯元工具),应该都不能将多配置零件的各个配置存成中间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