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确认下这种是否是滚珠丝杠升降机构

楼主(2018-06-03):
图中设备三组轮子可以通过手轮实现升降,我现在需要做一套一样的设备1处的方管里是用2处的结构直接加个方管做成的吗,还是有别的现成件可以直接用?
2处的升降机构是滚珠丝杠结构吧?我打算用拖车支撑轮来改成这种升降机构是否可行?

网友A:
滚珠丝杆?看来LZ对滚珠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看来LZ对滚珠有什么误解。。。

这种支撑腿里一般都是什么结构啊  没拆开过  搜了一下也没找到相关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杆?看来LZ对滚珠有什么误解。。。

这种升降机构里面一般都是什么结构啊  没拆开过  搜了一下也没找到相关的结构图

楼主:
这种拖车支撑轮升降机构里面一般都是什么结构,没拆开过,搜了一下也没找到相关的结构

网友:
应该是普通丝杠,如果是滚珠丝杠不能自锁。

网友:
滑动丝杠,滑动丝杠能自锁,能保持载重。滚珠丝杠机构不能自锁.

网友:
这个决定不会是滚珠丝杆,这个应该是T型丝杆,说直白点就是一个螺丝加上一个螺母

网友:
螺丝+螺母

网友:
里面是梯形丝杠。优点是能自锁。

网友:
搞不好里面就是根M16+的螺杆,连梯形丝杠都不是

网友:
准确点这里应该是螺杆而不是滚珠丝杆

网友:
这个是牵引agv?

网友:
讲真,这东西用滚珠丝杠挣不到钱,说简单些螺栓+螺帽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螺杆+螺纹的结构来完成功能的,1、首先这种调节应该也不是经常,即便是经常也可以改变一下工艺也可以做到经常调节是使用要求。这样的制造成本最实惠,老板会喜欢

网友:
丝杠丝母了解一下

网友:
这种支撑机构不需要精密丝杠做为升降,采用矩形丝杠传动即可。

楼主:
准备买个现成的支撑轮
加焊一个方管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