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绝缘件孔位处打螺钉出现裂纹

楼主(2018-06-03):
我们有一个圆盘绝缘件产品,装在客户的轴箱端盖上,但客户针对外面的孔打了59Nm的力,在螺丝孔处(一般是三个中的一个或两个)就会裂纹。绝缘件产品是SMC材料(热固性塑料的一种),具体裂纹如图

请问产生这种裂纹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没接触过SMC,不知道具体的机械性能是怎么样的。下面的意见只是凭借直觉做出的判断:8(0/-0.5)台阶,这个尺寸和下面铸件之间的配合是怎样的?如果最后的配合导致10(0/+0.5)右端面与铸件之间产生缝隙了,材料又偏脆的话,产生裂纹就是正常的。

网友B:
是不是力矩太大,将板压溃了?多大的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力矩太大,将板压溃了?多大的螺栓?

力矩是打的59Nm,螺栓用的是和孔一样大小的,孔是13.5+0/-0.5mm(上面张图图纸更新了一下)力矩是图纸上规定的,其实我们的图纸上是76Nm,但目前家里面打的倒没什么问题,76Nm甚至再大一点没发现什么裂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SMC,不知道具体的机械性能是怎么样的。下面的意见只是凭借直觉做出的判断:8(0/-0.5)台阶,这个 ...

图纸更新了一下

网友:
材料强度不够

楼主:
1,就扭力而言,单独那绝缘盘孔位做扭力测试(通孔状态)和在客户端盲孔打扭力,差别有多大?
2,螺栓扭力打下去,用的三层垫和用的开口垫差别有多大?(如第一张图的垫片)
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拧紧力矩大了一点。我刚查了一下,钢对钢时M12的拧紧力矩大约在60~72Nm(8.8级粗牙)。

网友:
感觉像力太大了,压裂了!

楼主:
这个扭矩如果要求是70Nm的力矩,在家进行70Nm全检,然后对于SMC材质产品在客户端的使用有什么大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