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60mm*15mm,厚度0.1mm的不锈钢薄片,自动上料时如何检测叠料

楼主(2018-06-04):
如题,有以一下3个问题:1.薄料这采用料仓存料、机械手安装真空吸盘一次吸附一片,在过程中如何检测只吸附了一片料,
2.类似这种料仓上料的方式,如何保证机械手取料后能准确的放入治具中呢,是否需要增加二次定位的机构?
3.像这种薄料采用哪种二次定位的方式更好,产品尺寸精度为±0.05mm

网友A:
不导磁的话磁性分张器不考虑了。长条(60*15mm),薄板(0.1mm),机械式分张器有些浪费。
韧性好易变性的话做一个锥形料匣,上口稍小。椭圆形吸盘垂直抓取,靠变形实现单张上料。
二次定位参考冲压线的斜面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导磁的话磁性分张器不考虑了。长条(60*15mm),薄板(0.1mm),机械式分张器有些浪费。
韧性好易变性的 ...

前辈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其中关于分张这块,我按你意思画了一个示意图,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其中蓝色部分是你说的锥形料仓口,黄色部分是0.1厚的薄片,绿色是吸盘,当吸盘吸到薄片往上走时,薄片两端与收料口接触导致薄片发生图示弓型变形,从而是底下的叠片掉落。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另外假如要是薄片中间不能吸附,只能吸附薄片两端的时候,这种分张方式应该就不行了。还有关于二次定位你说的冲压线斜料平台暂时还没有想到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照片。

网友:
吸取上分张不是很懂帮不了你,
二次定位我们以前薄片是吸取之后去两个传感器下面走一遍,薄片感应到了就是有薄片没到就是无,用临界点作为定位边,坏处就是处理时间略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感谢你的回复,其中关于分张这块,我按你意思画了一个示意图,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其中蓝色部 ...

变形分张就是你理解的。
斜面平台参考:

网友(2019-02-26):
我们有做过类似的0.1的镍片,比你的那个更软,治具需做成打开式的,放料不是问题,置于一片料还是几片料,用激光对射可以检测其厚度,反应很快几十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