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选一款传感器

楼主(2018-06-04):
现需要检测一个屏幕 如图所示白色小点为对位的点 颜色为白色 外围有一圈为黑色 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检测出黑色里的白点,要带信号输出。白色为一种信号 黑色为一种信号 。当我的传感器检测到白点的时候给个信号输出 。

补充内容 (2018-6-4 11:04):
白色小点0.5mm 很小的

网友:
这个应该有,但是没用过。

网友:
光电传感器就可以检测,不同颜色反射出不同颜色的光。你要求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也可以跟厂家谈。

网友:
高精度颜色传感器
可以实现,设置不同颜色的阈值

网友A:
基恩士有一款视觉检测系统可以测出来这种色别误差,一般传感器很难测出来,建议楼主可以咨询基恩士的技术服务,可以解决这个工况问题。

网友B:
功能是可以实现,问题在于

你的白点有多大?
转动的速度多快?
允许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网友:
打电话给欧姆龙说你要求他就会给你型号你自己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是可以实现,问题在于

你的白点有多大?

旋转的速度很慢 可以给足够的响应时间 现在最关键的是白色的点只有0.5mm 只要能识别这个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下午我找基恩士的谈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有一款视觉检测系统可以测出来这种色别误差,一般传感器很难测出来,建议楼主可以咨询基恩士的技术服 ...

好的 谢谢  我也正想联系基恩士 做视觉 激光这块  基恩士没的说 就是贵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的速度很慢 可以给足够的响应时间 现在最关键的是白色的点只有0.5mm 只要能识别这个 其他的都不是问 ...

0.5mm,传感器希望不大。太小了。就算是激光传感器的光点,跟这个也差不多大了
用相机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视觉也不一定基恩士才可以,现在视觉技术国内也上来了。
况且检测难度不大没必要这么强
传感器我觉得应该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的速度很慢 可以给足够的响应时间 现在最关键的是白色的点只有0.5mm 只要能识别这个 其他的都不是问 ...

用CCD,配放大镜头.

网友:
光纤传感器加聚焦镜,可以试下.
黑色白色的反光量是不同的.

网友:
0.5mm斑点太小了,视觉都有可能误判,激光的基本没戏

楼主(2018-10-12):
基恩士的传感器 完美解决  谢谢大家 价格也能接受

网友C:
使用哪种类型型号的传感器,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哪种类型型号的传感器,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LV-NH32  这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恩士的传感器 完美解决  谢谢大家 价格也能接受

基恩士视觉传感器吧,一万左右

网友C:
上次检测薄膜边缘,基恩士也是推荐这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检测薄膜边缘,基恩士也是推荐这一款

  缘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恩士视觉传感器吧,一万左右

是激光传感器  没那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激光传感器  没那么贵

之前没注意,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