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想一个快速锁紧结构

楼主(2018-06-04):
要求:快速锁紧机构,两根直径50mm的钢管快速连接,要能一次操作就锁紧,还要一键弹开。
大家出出主意呗

网友A:
参考各种快插件原理吧

网友B:
气管快插接头

网友C:
参考液压快速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各种快插件原理吧

现在用的就是插销的   看有没有其他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管快插接头

谢谢   要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液压快速接头。

谢谢   要手动的

网友D:
加个卡簧机构的,装上去卡簧锁紧,卡簧松开,弹簧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卡簧机构的,装上去卡簧锁紧,卡簧松开,弹簧弹出。

有类似的图片吗谢谢

网友D:
我画了个简图,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画了个简图,供你参考:

网友E:
好奇这个对接是干嘛用的,能多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这个对接是干嘛用的,能多介绍下吗

用于圆管快速连接

网友F:
全手动式,如果不愿意用拔销,可以采用气动杠杆式的锁紧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要手动的

液压快速接头就是手动的

网友G:
参考消防管道那种快速链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消防管道那种快速链接可否

谢谢 那个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快速接头就是手动的

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手动式,如果不愿意用拔销,可以采用气动杠杆式的锁紧方式。

有没有成本低的办法

网友:
可以考虑用伞的那个结构

网友(2018-07-20):
大螺距螺纹或多头螺纹

网友(2021-11-09):
开个孔,装个快锁即可,别那么麻烦。

网友(2021-12-27):
引用 楼主:
谢谢   要手动的

他们让你参考的接头,是用在气动或者液压管路上的直通或者转换接头,快速拆装接头,一插即紧,一抠接触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