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钢丝绳可以代替锯条

楼主(2018-06-04):
现在在做水果分切的设备,想用钢丝绳转动起来代替锯条,切割的材料就是一般的水果,甘蔗,菠萝等。
我想用三个轮子带动钢丝绳转动,转速一千左右,然后用凸轮带动钢丝绳的切割往复动作。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钢丝绳?在一直转的情况下还能保持韧性,钢丝绳不能太粗,最好在1mm内。谢谢

网友:
BAIDU  切割钢丝

网友(点评):
谢谢,我搜索的绳据,一直搜不到

网友A:
为什么要往复?直接单向旋转就ok吧?这样选普通的钢丝绳或者尼龙绳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普通的钢丝长时间再转会不会后面就断了,还有钢丝绳的接口怎么处理啊?

网友:
硅材料的切割钢丝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往复?直接单向旋转就ok吧?这样选普通的钢丝绳或者尼龙绳就可以了。

不是钢丝往复,是切割这个动作往复,就是单向旋转的时候往前送一下,切完了在退回来,旋转式恒定的方向和速度

网友(点评):
切个水果嘛,还用得着往复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钢丝往复,是切割这个动作往复,就是单向旋转的时候往前送一下,切完了在退回来,旋转式恒定的方向和 ...

可以选择这种

网友:
“还有钢丝绳的接口怎么处理啊?”
这个焊接要点工艺积累

网友:
切水果,要切成什么效果。

网友:
怎么有点线切割的感觉

网友(点评):
差不多,不过这个绳子不用那么长

网友:
金刚石线锯,切割硅片用的,一根用到设备报废

网友(点评):
有没有那种无接口的,如果用那种一根一根的做成往复运动么?

网友(点评):
什么水果是刀切不开的呢?线锯的往复运动切割方式比刀要慢很多吧,高速切割的情况下,不知道那么细的钢线能不能受得了,线锯可以定制的

网友(点评):
我这个主要是分段切割的,距离也小,用刀片容易吧东西挤烂

网友:
某宝上不是有切鸡蛋神器吗

网友:
《笑傲江湖》二十一章“囚居”
次日那老人送饭来时, 令狐冲就着灯光一看, 只见铁圈断口处, 有一条条细微的钢丝锯纹, 显是有人用一条极细的钢丝锯子, 将足镣手铐上四个铁圈都锯断了, 断口处闪闪发
光, 并未生锈, 那么锯断铁圈之事, 必是在不久以前, 何以这些铁圈又合了拢来, 套在自己手足上? “ 那多半有人暗中在设法救我。 这地牢如此隐密, 外人决计无法入来, 救我之人当然是梅庄中的人物。 想来他不愿这等对我暗算, 因此在我昏迷不醒之时, 暗中用钢丝锯子将脚镣手铐锯开了。 此人自不肯和梅庄中余人公然为敌, 只有觑到机会, 再来放我出去。”
此处在西湖底囚牢,令狐冲发现钢圈本来已断。
二十二章“脱困”
向问天笑嘻嘻的从怀中取出一物, 塞在令狐冲手中, 道:“ 这是甚么?” 令狐冲觉得入手之物是一枚坚硬的圆球, 正是那日他要自己拿去交给任我行的, 摊开手掌, 只见是一枚钢球, 球上嵌有一粒小小的钢珠。 令狐冲一拨钢珠, 觉那钢珠能够转动, 轻轻转得几转, 便拉了一条极细的钢丝出来。 这钢丝一端连在钢球之上, 钢丝上都是锯齿, 却是一把打造得精巧之极的钢丝锯子。 令狐冲恍然大悟, 道:“ 原来教主手足上的铐镣, 是用此物锯断的。”
此处揭晓,向问天让令狐冲交给任我行的圆球内有一钢丝锯子。黑白子带令狐冲与任我行斗剑,斗剑时任我行暗暗锯断镣铐钢圈,然后震晕令狐冲与黑白子,将衣服和令狐冲互换,钢圈锁住令狐冲,此时钢圈虽被捏合,但已经是断的了。令狐冲习得铁床上刻的吸星大法,再次将钢圈掰开。

网友:
这类食品类设备还是建议用水切的工艺安全卫士又可靠。

网友(点评):
小型设备啊,

网友(点评):
用水切工艺的话需要用到什么?水里面需要加金刚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