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选型,如何确定是选丝杠传动还是同步带传动,主要考虑哪几个因素?

楼主(2018-06-04):
在精密非标设计中,经常要用到丝杆和同步带这两种传动方式。

那么,如何确定是采用丝杠传动还是同步带传动,主要考虑哪几个因素?

我先说几点,如有不对,或增加请各位大神补充

①成本:能满足使用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选同步带。

②精度要求:精度要求高的选丝杠。(这里小白又有个问题,同步带和丝杠究竟能达到什么精度,究竟在什么精度下需要考虑丝杠)

③行程考虑:同步带传动长度太长产生较大弹性变形和震动,而丝杠太长受自重影响会下垂,也不适合长距离传动。长行程考虑齿轮齿条。(同步带,丝杠一般适用多长行程呢?)

④维护保养:丝杠传动需润滑油,同步带不需要。

补充内容 (2018-6-4 13:48):
各位大神,除了这四点,还有其它重要因素需要考虑的吗?

网友A:
在常用工况中,通常会根据精度的要求来选择,精度要求高的肯定是首选丝杠传动,一般轧制丝杠的精度已经能够满足使用,研磨级别的价格太高也没必要。
还有一种长距离传送,比如移动距离要求1.5米以上的,这个时候你无法选择丝杠,只能是传送带了。

网友:
保证性能和寿命的前提下越便宜越好

网友B:
主要从事机床设计,接触更多的是齿条和丝杠,因此就了解的简单说下。

同步带机床上仅用于传递主电机到主轴的旋转运动。非标项目上见过皮带传动,但没见过同步带传动。

①成本:能满足使用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选同步带。      ——猜测是这样。

②精度要求:精度要求高的选丝杠。——选用不同等级的丝杠,可实现不同的精度,丝杠可实现大致0.1mm-0.005mm/m的精度范围吧。如果不需要精密传动,皮带传动或者螺纹传动应该就可实现。

③行程考虑:行程不大于1.6m直接可使用丝杠传动,等于或超过2m行程使用丝杠传动需增加支撑结构,如果超过3m大多采用齿轮齿条结构。
皮带传动可实现10m的行程。

④维护保养:丝杠传动需润滑油/脂,同步带不需要。 ——是这样。

网友:
丝杠传动和同步带传动的选型应该就实际应用场合、具体问题综合考虑来确定。成本肯定是同步带的成本比丝杠传动要低,精度却是丝杠的传动精度要比同步带要高些等等,这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设计中看哪个因素起主要作用了。

网友C:
①成本:能满足使用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选同步带。
一般是这样没错

②精度要求:精度要求高的选丝杠。(这里小白又有个问题,同步带和丝杠究竟能达到什么精度,究竟在什么精度下需要考虑丝杠)
没接触过很高的精度,所以本人没有发言权

③行程考虑:同步带传动长度太长产生较大弹性变形和震动,而丝杠太长受自重影响会下垂,也不适合长距离传动。长行程考虑齿轮齿条。(同步带,丝杠一般适用多长行程呢?)
同步带我们做过30米的,平面运输,非精密传动

④维护保养:丝杠传动需润滑油,同步带不需要。
是的,但同步带的各处轴承还是需要润滑(或选自润滑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从事机床设计,接触更多的是齿条和丝杠,因此就了解的简单说下。

同步带机床上仅用于传递主电机 ...

感谢你这么用心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①成本:能满足使用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选同步带。
一般是这样没错

谢谢,涨姿势了

网友:
同步带,精度不低,传动长度不可太大,否则需要考虑较大的弹性变形和振动,传动距离大尤其不适合精确定位、连续性运动控制

网友:
从成本来考虑,同步带精度比丝杆是便宜多了,高精度的场合要使用丝杆,但是丝杆也有一个电机选用的问题,步进电机的精度就没有伺服电机的精度高

网友D:
想问下同步带精度能达有多少?同步带没在有精度的地方用过。大神给点这方面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从事机床设计,接触更多的是齿条和丝杠,因此就了解的简单说下。

同步带机床上仅用于传递主电机 ...

主电机到主轴是用三角带吧,不是同步带,同步带还是在非标上面比较多

网友:
还有一个是速度,同步带的速度要比丝杆运行速度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同步带精度能达有多少?同步带没在有精度的地方用过。大神给点这方面经验。

做同步带直线模组的厂家说同步带精度最高可达到±0.04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同步带直线模组的厂家说同步带精度最高可达到±0.04mm

针式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里的同步带应该都差不多有这精度了。楼主应该还加上一个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针式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里的同步带应该都差不多有这精度了。楼主应该还加上一个链条

如果要加,我觉得加齿轮齿条跟前两个更有可比性。链条的话,精度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加,我觉得加齿轮齿条跟前两个更有可比性。链条的话,精度差。

链条没那么差的,包装印刷机械上链条用来做精确定位的也很多,见过一大型平张模切机,链条拖料,速度超快,精度和同步带不相上下,目测正负5丝吧,把我看蒙了,不知道怎么克服链条速度的不均匀性的。你在一楼提到了齿轮齿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主电机到主轴是用三角带吧,不是同步带,同步带还是在非标上面比较多

加工中心,龙门,卧加,镗铣一般是用圆弧齿的同步带,一般是盖茨的5GT或8YU。
车床的不是很清楚,现在的数车应该是同步带,可能原始的普车还在用三角带。
我开始理解歧义了,楼主说的同步传送带,应该是非标上的传送带,而这和圆弧齿同步带不是一个概念。
注意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龙门,卧加,镗铣一般是用圆弧齿的同步带,一般是盖茨的5GT或8YU。
车床的不是很清楚,现在的 ...

同步带根据齿形分为圆弧齿和梯形齿,非标上梯形齿用的比较多。我之前做过磨床,包括一些精密的机型,主轴都是用三角带传动的

网友:
我能确定的是立式、卧式加工中心,龙门、镗铣加工中心多用圆弧齿的同步带,一般是盖茨的5GT或8YU。
磨床没做过,不是太清楚。

网友:
跟传动的速度也有关,丝杠传动的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2018-11-19):
牛人多啊,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常用工况中,通常会根据精度的要求来选择,精度要求高的肯定是首选丝杠传动,一般轧制丝杠的精度已经能够 ...

虽然1.5米以上比较长,但是某种情况下皮带打不到这个精度,非得用丝杆的话,要怎么避免自重或者丝杆哭共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同步带直线模组的厂家说同步带精度最高可达到±0.04mm

他这个应该有个相对长度的吧,就像丝杆精度, 一般是针对300mm长度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1.5米以上比较长,但是某种情况下皮带打不到这个精度,非得用丝杆的话,要怎么避免自重或者丝杆哭共 ...

支撑机构的话之前在大龙门上见过,在网上找了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