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上托盘如果一个个紧挨在一起的话,可以分开?

楼主(2018-06-04):
请教各位,倍速链上托盘如果一个个紧挨在一起的话,可以分开??比如有个工位一个托盘顶升起来工作,后面一个托盘过来紧挨上去,最后是不是用阻挡气缸可以把紧挨的托盘分开

网友:
顶升机构那里加个挡块应该就可以挡住后面的盘了吧,应该不用再加阻尼气缸

网友A:
可以弄个工装板,把托盘放上去,就可以紧挨着,而且可以用阻挡器阻挡着。凹槽位置要匹配阻挡器

网友B:
根据楼上的方法,我想了想,也不知道可以不,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个工装板,把托盘放上去,就可以紧挨着,而且可以用阻挡器阻挡着。凹槽位置要匹配阻挡器

用工装板分离比较可靠,用阻挡气缸感觉还是有点问题,因为托盘一个挨一个,到达抓取工位的托盘被抓取的瞬间链条一直往前运动,阻挡气缸还没工作,就已经开始运动了。如果说的不对,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C:
工装板要开凹槽,20-30个深,前后就有40-60的缝隙,信号调好,倍速链再快阻挡气缸也有时间把后面的隔离。

网友(点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3MDQ5NTMy.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 视频中2分35秒,托盘紧挨一起,阻挡气缸下去后是不是靠提前升起来才分离托盘的

网友:
中间是需要隔开的,紧贴在一起容易损伤产品,用尼龙块隔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装板要开凹槽,20-30个深,前后就有40-60的缝隙,信号调好,倍速链再快阻挡气缸也有时间把后面的隔离。

你好,工装板开个凹槽我知道,然后两块工装板紧挨一起,放行时候是不是阻挡气缸降下去马上就重新升上来,这样才能挡住分离后面的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个工装板,把托盘放上去,就可以紧挨着,而且可以用阻挡器阻挡着。凹槽位置要匹配阻挡器

你好,工装板开个凹槽我知道,然后两块工装板紧挨一起,放行时候是不是阻挡气缸降下去马上就要重新升上来,这样才能挡住分离后面的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上的方法,我想了想,也不知道可以不,共同学习学习

你这样搞就是增加阻挡气缸做缓存位了

网友D:
算好时间到下一个槽的位置的时候阻挡气缸升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工装板开个凹槽我知道,然后两块工装板紧挨一起,放行时候是不是阻挡气缸降下去马上就要重新升上来 ...

前面装行程开关,前面工装板触发阻挡气缸,行程开关在铝型材上前后位置调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装行程开关,前面工装板触发阻挡气缸,行程开关在铝型材上前后位置调好就行。

行程开关只是感应托盘是否到位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好时间到下一个槽的位置的时候阻挡气缸升起来

算时间不准把,影响因素太多,我想知道阻挡气缸可以提前起来,但是又不会影响前面托盘送走是不??

网友:
我之前参与调试的设备,气缸是同时控制升降的,电气工程师在控制的时候,编程的时候是计算时间,来控制阻挡气缸运动,我们这个传送机构的载物的工装板,前后连续的,要停一起停,要走一起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开关只是感应托盘是否到位而已吧

是检测到阻挡气缸可以升起的位,不是指工作位。

网友E:
可以参考博世力士乐托盘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博世力士乐托盘结构

哪里有博世力士乐的托盘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工装板开个凹槽我知道,然后两块工装板紧挨一起,放行时候是不是阻挡气缸降下去马上就重新升上来, ...

托盘用传感器感应阻尼气缸

网友(2018-09-25):
要停的位置加一个阻挡器就可以了,工装板之间有防撞块分开会好一点,防撞块只加一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