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齿顶倒棱要排在淬火和磨齿之后呢?

楼主(2018-06-04):
我们厂里齿廓倒棱是安排在淬火之前的,目的是防止热处理的尖角效应,这我知道
那为什么齿顶倒棱要要排在淬火和磨齿之后呢?求齿轮大侠指点

楼主:
没人回答我就去问部长了

网友A:
一般都是齿顶倒棱之后安排淬火,防止淬火时出现裂纹,实在想不出你们这样安排工艺的道理是什么?
你问完以后,麻烦把理由和经验分享出来,我们也学习下,也许是考虑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齿顶倒棱之后安排淬火,防止淬火时出现裂纹,实在想不出你们这样安排工艺的道理是什么?
你问完以 ...

问了,在上班做工艺,回家回你帖

网友B:
倒棱的一般尺寸很小。
会不会是怕磨齿磨没了。
或者是磨齿后,齿尖一边有倒棱,一边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棱的一般尺寸很小。
会不会是怕磨齿磨没了。
或者是磨齿后,齿尖一边有倒棱,一边磨没了。

牛逼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棱的一般尺寸很小。
会不会是怕磨齿磨没了。
或者是磨齿后,齿尖一边有倒棱,一边磨没了。

我们总工说了另外一个原因

网友:
难道就是类似去毛刺^_^

网友:
减小热处理时的应力集中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总工说了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楼主:
技术要求里的要求

网友C:
倒棱难倒比磨削余量还小?若真的是这样的原因,为什么不能在淬火前倒棱时将所需磨削余量也一起加工出来,
要知道,淬火前和淬火后倒棱对刀具的消耗是完全不一样的。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总工说了另外一个原因

总工是这样说的:这个工艺是公司老板定的,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棱难倒比磨削余量还小?若真的是这样的原因,为什么不能在淬火前倒棱时将所需磨削余量也一起加工出来, ...

你意思是淬火硬度高,砂轮磨损快是吧。我们这是大模数齿轮,一个齿轮一米多,只能用手动倒棱。

网友(2018-10-23):
齿顶磨棱用什么设备啊? 人工手磨太慢了

网友:
楼主,你弄清楚了麻烦也把结果分享出来塞,让不懂的人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