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距吸取机构

楼主(2018-06-04):
一个简单的吸取零件改变间距装箱的安装在机器人上的机构
中间固定轴,采用的角接触轴承组合,有没有比这个简单并且靠谱的方法可以实现,最好是少维护,图中连杆和一些小零件没画全

楼主:
新帖,回复一下,怎么看还有去回复俩年前的帖子的呢,一起讨论讨论啊!

网友:
不错,不错,多个等距变距,有3D更好

网友A:
社区有很多类似帖子,可以搜索
还有导向还是用滑轨吧,连杆本身就有间隙,直线轴承也有间隙,到时候晃动的地方多了不好
轴承我看你这个小气缸,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吧,或者用衬套就可以了吧,为什么用成对角接触呢

网友(点评):
深沟球不能用,虽然轴向力很小,但是有一点也不能用,会挨骂

网友(点评):
你领导思路有问题,深沟球轴向力承受能力不小

网友(点评):
要看负载、使用频度和精度要求,如果轻载,为了节省,直接塞打或者铆钉都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构比较理论,这么多铰链机构,安装在一起会产生较大的累积误差,到最后一个气缸伸缩无法带动整个机构的联动,我们之前做的机械手是采用丝杠定位变距的方式了。

网友(点评):
像我这种这么多组用丝杠不太好实现吧,毕竟每组走的路程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社区有很多类似帖子,可以搜索
还有导向还是用滑轨吧,连杆本身就有间隙,直线轴承也有间隙,到时候晃动的 ...

我也没看懂,为什么成对用了7000型的轴承?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不是一体的,这里不成组用固定不了

网友:
轴承用在哪??????

网友B:
采用限位等高螺钉连接岂不更直接?

网友(点评):
然后加铜套垫片?

网友:
看着怪怪的

网友:
浮动接头跟关节头一起用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点评):
2018版的都出来了?

网友(点评):
除了上下槽都深沟球,还有啥好的降低磨损,提高精度的方法?

网友C:
只有两次变距那就简单了,一个气缸加上一些沟槽零件相互扣住就可以了,变距的精度取决于加工件的精度,若是多重变距那就复杂点了

网友:
无看懂角轴承用在那个位置。

网友D:
我也在做剪叉式结构,不过我的基本不受力。
最开始也是考虑用轴承,后来,因为觉得我这个机构没复杂,最后选用了Igus塑料卡箍轴承。
我的主要考虑是:他可以自润滑,免维护,然后要更换也方便~
https://www.igus.com.cn/clips
我的机构也还没设计好,等会发个帖,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两次变距那就简单了,一个气缸加上一些沟槽零件相互扣住就可以了,变距的精度取决于加工件的精度,若是 ...

采用类似12#楼的原理,加上一个气缸,就能做到。
不仅仅两次变距,改变气缸行程可以调节为任意间距,

改变气缸停止工位数,那么可以多次变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剪叉式结构,不过我的基本不受力。
最开始也是考虑用轴承,后来,因为觉得我这个机构没复杂,最后 ...

普通的无油轴承或铜套略贵,有些像砂粒一样的,磨掉了就虚位大了;

这个塑料卡箍轴承耐磨么?价格如何?谢谢

网友(点评):
塑料轴承我只认IGUS

网友:
担心长时间使用重复精度问题。

网友(点评):
那只能上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无油轴承或铜套略贵,有些像砂粒一样的,磨掉了就虚位大了;

这个塑料卡箍轴承耐磨么?价格如 ...

我也没用过,最近在论坛里看到Igus,然后去他们那里要了本样本来看。
低速旋转(0.8m/s)、摆动(0.6m/s)、直线(2.5m/s),宣称的是极度耐磨~

看他们样品册上,很注重宣传他们测试的可靠性,但是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我最近在询价,还没回我,等回我以后再和你们分享吧~

不管怎么说,这个零件感觉很好用,如果不是很贵的话,我就打算上这个了。

网友(点评):
易格斯的比普通的轴承便宜,毕竟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限位等高螺钉连接岂不更直接?

嗯!简单粗暴一些

网友:
没弄个gif图演示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剪叉式结构,不过我的基本不受力。
最开始也是考虑用轴承,后来,因为觉得我这个机构没复杂,最后 ...

IGUS的塑料衬套是很好用的,你这个除了成本可能稍微高点,其他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US的塑料衬套是很好用的,你这个除了成本可能稍微高点,其他没问题

价格大概多少呀,我是选用他们的卡箍轴承。
https://www.igus.com.cn/product/236
这个用于金属板的卡箍轴承-双法兰固定,这个在样本上我看到是标准品,我选用的是他上面的规格。
这样的价格应该不会很贵吧,我昨天询了他们一个直线驱动模块的价格,还没回我。
这样子一个应该不会是三位数吧~

上次他们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说我们公司也有人用,不过因为公司太大了,那个人我也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US的塑料衬套是很好用的,你这个除了成本可能稍微高点,其他没问题

我也没有选用这个的经验,我们之前同学做这种剪叉式结构,一开始车了一个铝套,后来买了铜棒来车了铜套,运作起来也还不错。
我本来也是想这么设计来着了,但是有天在论坛里看到Igus的一个机械手,然后顺着去他们的官网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拖链系统和塑料轴承好像都不错的。

上周六要来了样本,所以根据样本选型,但是我的设计感觉很粗糙,一方面是因为我在部门里只是出大致方案的,后面的加工制作交给外协厂家细化;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接触新东西,是要有个过程的,现在只是想当然的做设计。

一会儿我把我做的发在论坛上,恳请您还给点指导~

网友(点评):
买铜棒,车铜套!是学校吧

网友(点评):
毕业一年了~现在在杭州

网友:
论坛里有可变距的夹爪,不过就是贵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GUS的塑料衬套是很好用的,你这个除了成本可能稍微高点,其他没问题

IGUS的塑料衬套这么贵,刀侠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防水?防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GUS的塑料衬套是很好用的,你这个除了成本可能稍微高点,其他没问题

我选的卡箍轴承-双法兰固定形式:MCM-06-04,单价4.66cny/pcs。

小东西,价格也不算便宜,不过我觉得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选的卡箍轴承-双法兰固定形式:MCM-06-04,单价4.66cny/pcs。

小东西,价格也不算便宜,不过我觉得 ...

测试下配合间隙,耐磨性,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IGUS的塑料衬套这么贵,刀侠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防水?防爆?

谢谢虎哥抬举

1. 所有不好用金属的地方,你可以去看看官方的目录介绍,很详细的
主要是中等以上负载,有径向力时,食品级(如长期在啤酒环境下,水下旋转),高温,耐磨(比普通无忧衬套)
我之前在电子行业,也有些同事用它在空间紧凑的地方,精度跟普通铜套差不了多少,但是耐磨。

2. 公差带在5-8丝,所有中低精度适用。自润滑,无油。由于是塑料可以用软轴(像不锈钢,对应上面潮湿环境)
对于普通用户,我跟人认为主要是耐磨和免润滑,价格也能接受

楼下那个4块钱的misumi也有类似产品

网友:
角接触轴承用卡簧限位码?这样间隙不是较大吗/

网友(点评):
把一组轴承上下调换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Slainet IGUS的塑料比普通轴承贵吧,我看的是直线轴承的某宝价格

网友F:
看着很新奇,最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吸嘴,就是不会发图片不然可以互相探讨一下,

网友:
这个机构比较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很新奇,最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吸嘴,就是不会发图片不然可以互相探讨一下,

在论坛搜一下,有发图片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