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单边尺寸的CPK表单模板

楼主(2018-06-04):
主机厂要求我司提供产品的PPAP文件,由于其中有限单边尺寸,我司根据实际尺寸,自己设定了最大值和最小值,但主机厂要求我司严格按照单边尺寸的CPK计算表单,先求助高手,提供一下单边尺寸的CPK表单。(计算最大值和最小值的CPK表单模板)

网友:
表格没有,方法说一下:单边规格的cpk=(数据均值 - 规格值)的绝对值/3倍标准偏差,或者建议你下载安装minitab软件,在“统计”----“质量工具”----“能力分析”中直接输入单边规格的数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