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调整结构是怎样设计的?

楼主(2018-06-04):
请问大家谁知道老外的这个结构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A:
大的空心螺栓顶住,转动时调节上面的高度,空心螺栓里的外六角螺栓拉住,感觉锁紧的螺母放在板上面不如放在板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的空心螺栓顶住,转动时调节上面的高度,空心螺栓里的外六角螺栓拉住,感觉锁紧的螺母放在板上面不如放在 ...

专业!调节位置结构的和紧固的结构做到一起了

网友:
这个只能微调高度,拧动螺母,螺母带动螺栓向上移动。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挺考究的,通过拧动螺栓来调节高度,螺栓也是选用的细牙,这样调节起来位置误差也不会太大,上面的螺母是并紧作用,位置调好后锁紧以免松动。

网友(点评):
看下面的螺套也有螺纹,是不是有微调的功能。

网友:
我感觉是,大螺栓调节高度,里面空心,小螺栓穿过空心与上面需要调整的零件连接扭紧,防松。

网友:
有点学校设计中起盖螺栓的意思

网友:
米思米上的调整螺栓就是这种用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细牙。

网友:
米思米FA样本上的调整螺栓就是这种用法,需要注意的是细牙。

网友B:
是不是跟地脚一个原理

网友(2018-08-12):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跟地脚一个原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