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门锁的结构传动部分,马达会坏吗?

楼主(2018-06-04):
下图是一个门锁的传动部分,异形大齿轮底部有一个旋钮开关,旋钮开锁时,中间的异形大齿轮会带动马达齿轮一起转动,请问转动时马达的齿轮箱会不会爆开(马达会不会坏),关锁和开锁时大齿轮转动的角度是37度,烦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意思是外力驱动大齿轮转动的时候齿轮头的转速和转矩会不会超限?

网友:
这个恐怕要做计算,这样看看不出什么。旋钮开关开锁时,大齿轮转动37°,需要计算电机轴上承受的力矩是多大?从传动链往电机轴推算。

网友:
有这个风险,建议你在旋转的最大角度设置一个硬限位,防止出现齿盘跑过头的现象。

网友:
设置限位是必需的,跑偏很正常

网友:
限位是必须的

网友:
共享单车车锁,用的电机+减速机不都是这个吗。加限位,有时间做必要实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外力驱动大齿轮转动的时候齿轮头的转速和转矩会不会超限?

是的

网友:
很有意思的机构。你所指的外力是人的手会把电机里面的减速机拧蹦掉吗。我看你的大齿轮已近有硬限位啦。我倒想知道,你的电机什么时候停止,有信号输出吗。超载后会不会烧掉。。。

网友:
限位是正道

网友:
用直流电机  容易没电

网友(2019-05-30):
必须加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