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动一走一停机构

楼主(2018-06-05):
求一机构,如下图所示,塑料薄膜输送,一头放料一头收卷,利用薄膜拉平时的中间位置(蓝点处),要求一走一停,展平区域每走一步只走20mm左右,均匀但精度不高,要求手动无电控。有手摇轮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或者是不是有这样的轴承一走一顿?求教,谢谢!

网友:
棘轮机构应该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间歇结构

网友A:
最基本的棘轮机构,不过不适合行程过长的情况:

老式胶片放映机,这种适合中等行程的工况

不完全齿轮,适合长行程

百度图片搜索【间歇运动机构】,类别选择【动图】,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点评):
自助餐式方案。

网友B:
我是不是想多了? 既然是手控的,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还不人说了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受你们启发觉得间歇机构接近,不过还有个问题,随着卷料外径的变化,单位行程就会有较大变化。
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是一卷500mm直径的塑料膜,圆盘上要78个点至少。

网友:
手动摇的话计米器行不行,不过我不清楚是否有数显的款式

网友:
半径变化对速度有影响,所以用连杆机构吧,夹紧中间直线部分移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受你们启发觉得间歇机构接近,不过还有个问题,随着卷料外径的变化,单位行程就会有较大变化 ...

这个圆盘机构,在转动前是如何保持住稳定状态的?

网友:
这样的轴承是没有的,但这样的动作需要机构和步进电机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想多了? 既然是手控的,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还不人说了算?

我觉得lz似乎也多想了,不想要复杂的机构和电控,那直接气缸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圆盘机构,在转动前是如何保持住稳定状态的?

自重大,牵引力却小,可能主要依靠自身静止惯性,轴上可能不会加弹簧绷紧,不用时锁定。停顿操作过程较复杂且时间不可控,所以暂不考虑电机控制。

网友:
收放卷在卷带多和少的时候外径是不同的,要根据外径来定旋转角度,所以最好是用伺服马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棘轮机构,不过不适合行程过长的情况:

间歇机构只能控制每次旋转的角度不变,并不能控制展开后物料长度每次等长,所以个人认为有问题的。可以在出料和收料之间加一个辊筒,辊筒与物料之间相对静止,形成静摩擦,然后接下来给这个辊筒计数走了多少圈就可以了,也可以设计好它刚好一圈是20mm,这样只要人工观察它到1圈了,停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间歇机构只能控制每次旋转的角度不变,并不能控制展开后物料长度每次等长,所以个人认为有问题的。可以在 ...

貌似没说要用间歇机构当物料滚筒啊。
是用间歇机构做上料机构,料长是一定的。

网友:
棘轮、连杆。凸轮。自己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说要用间歇机构当物料滚筒啊。
是用间歇机构做上料机构,料长是一定的。

来料本身就该是卷料吧?那它直径是在不断减小的,不是恒定值也许是我理解错了,求指导,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料本身就该是卷料吧?那它直径是在不断减小的,不是恒定值也许是我理解错了,求指导,大侠

见18楼

网友:
这个啊,了解了,和我说的差不多,只是你的用在自动设备上也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想多了? 既然是手控的,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还不人说了算?

我觉得也是,就一个手摇轮,摇一下动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奶茶店或者豆浆店的封装机,就是一个杠杆压一下把塑料杯子口封死的那个

网友:
棘轮很方便

网友E:
应该是用在奶茶上面的封口机吧  ,想用机械结构代替电子检测降低产品单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用在奶茶上面的封口机吧  ,想用机械结构代替电子检测降低产品单价

哥们想象力真丰富啊,那热合机不还是得买?一台热合加自制工装?那未必比奶茶包装机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