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看不懂了

楼主(2018-06-05):
这个符号应该是交错间断焊,4段,每段50,间隔300,理论长度4*50+3*300=1100,然而这段结构总长度1440,相差太多,请教高手帮忙解读一下

网友A:
小白,猜一下,是不是先间隔300再开始焊接,4*300+4*50=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猜一下,是不是先间隔300再开始焊接,4*300+4*50=1400

不应该吧,间断焊第一段都是从头开始的

网友B:
或者说,两端各留150mm?特意去查了双面交错焊的相关资料,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说,两端各留150mm?特意去查了双面交错焊的相关资料,又学习了。

但背面就得从头开始焊,那就得焊5段了

网友C:
4段50长间隔300应该没问题,就是位置有点疑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段50长间隔300应该没问题,就是位置有点疑问吧

我倒是觉得尺寸给的可能有问题,位置正常应该是从头开始焊吧,交错焊的话也只有背面是先空一段再焊

网友D:
如果图纸没有其他特殊要求,两端等分。这种情况一般图纸会有标注的。

网友E:
这是交替焊接,是4*50+4*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交替焊接,是4*50+4*300

间距为什么是4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图纸没有其他特殊要求,两端等分。这种情况一般图纸会有标注的。

二维图上也是这么标的,没有特殊要求两端等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两端各留150mm,或咨询客户。安装时是否有干涉?……不要猜,客户的问题,让客户自己解决。直接对接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间距为什么是4段呢?

网友(2019-03-06):
引用 楼主:
间距为什么是4段呢?

这需要根据材质及结构来确定,并不是随便定的,尺寸链的问题两端也要空余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