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卷的吸吊

楼主(2018-06-05):
现在已有悬臂吊的情况下,想再找一种能用在悬臂吊上的吸盘,能够将钢卷从水平方向吸住,吊起后可手动90度翻转钢卷,钢卷外径850mm,内径390mm,有没有这种设备的推荐啊?网上找了一下都是比较大型的

网友A:
自己做个翻转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翻转装置

翻转装置倒是次要的,手扶一下就好了,主要是吸盘

楼主:
这个可以来吸这样的钢卷,是不是需要改动

网友(点评):
吸侧面的话不好说,担心泄露,真空不稳定的话容易掉件。为何不用电磁式吸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来吸这样的钢卷,是不是需要改动

我钢卷的中心是空的,如果要吸的话难道是放在左侧或者右侧来吸吗?

楼主:
有推荐的厂家牌子吗?我好去找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为了把钢卷立起来好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为了把钢卷立起来好上料?

是的,就是简单的将钢卷竖直方向吸起一米左右,然后手动将钢卷翻转90度,把钢卷放置到一根轴上(上料完成)。

网友A:
一开始摆放钢卷时就立起来放,下面两个圆圈是管子可以从钢卷两边过,左右两边的摆杆摇过来挡住钢卷,虚线是钢卷后面的三角架,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摆放钢卷时就立起来放,下面两个圆圈是管子可以从钢卷两边过,左右两边的摆杆摇过来挡住钢卷,虚线是 ...

我们现在车间就是这么操作的,这样的话就是要先将钢卷从托盘上搬到地上立起来,由于有时候钢卷在托盘上叠放的比较高,不好拿,又重,工人操作的时候经常会压到手或者脚,如果有吸盘辅助的话就可以直接将钢卷从料盘上吸下来,手动翻一下90度就可以立起来,直接放到卷料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