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材料是否会影响铸造工艺

楼主(2018-06-05):
坛子里各位大侠:  C型铸件结构的机架,应力分析之后其应力接近材料屈服强度。现在考虑用焊接结构或者改用屈服强度高的铸造材料(之前用QT500-7,现在考虑用42CrMo),材料改了之后是否铸造工艺会发生很大变化,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请指教!

网友A:
一个是铸铁,一个是铸钢,铸造工艺不同。楼主先问一下有没有厂给你做42CrMo的铸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铸铁,一个是铸钢,铸造工艺不同。楼主先问一下有没有厂给你做42CrMo的铸钢。

我们现在是自己公司做,不太爱改变,一直用的基本都是QT500-7这种材料。我想请问一下,假设换了42CrMo的话,铸造工艺上改变大吗?价格会上去很多吗?

网友(点评):
铸钢砂型不同于铸铁,其他就是冶炼工艺的差别。总的说没什么不同。

网友:
收缩率不一样,会引起尺寸变化

网友B:
铸铁和锈钢工艺差别较大,但如果楼主只是需要产品,你把零件给供应商去做,就不怕做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和锈钢工艺差别较大,但如果楼主只是需要产品,你把零件给供应商去做,就不怕做不出来了。

谢,我想问同一产品只是更换上述两种材料加工价格会有很大的变化吗?另外,我换42CrMo本意是改善受力情况,我担心会不会因为加工工艺的改变或者工艺上突破不了的致命缺陷,导致事与愿违?

网友(2020-07-30):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是自己公司做,不太爱改变,一直用的基本都是QT500-7这种材料。我想请问一下,假设换了42CrMo的 ...

继续做QT500-7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