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种传动可行吗

楼主(2018-06-05):
用链条包在圆上,用链轮来带动,旋转部分重量大概400斤左右,要实现正传反转,精度要求一般

楼主:
附加的图片

网友A:
这结构相当于拿链条做了一个大齿轮啊!好奇链条咋固定在外圆上?通过链条附件的安装孔拧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相当于拿链条做了一个大齿轮啊!好奇链条咋固定在外圆上?通过链条附件的安装孔拧紧?

应该有带翼耳的链条,类似输送链

网友B:
刚度保证应该可以,得注意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相当于拿链条做了一个大齿轮啊!好奇链条咋固定在外圆上?通过链条附件的安装孔拧紧?

打算首尾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度保证应该可以,得注意限位

有限位,

网友B:
不过单看你现在这个结构的话 要保证三个圆同心比较难 有可能转起来会晃

网友C:
转动的过冲中重心位置是否有变化?

网友D:
我觉得中间接触的滚轮也应该位置调整结构,因为你难以保证三个圆是同心的。所以每一个滚轮支撑需要单独调整。

网友E:
好奇问一下,线和气怎么走的?

网友F:
第一张图沿着中心线往轮上,是不是该加个辐板啊?不变形吗?变形后还能是圆的吗?刚度不够。

网友G:
他运动时,是靠人工转动吗?这个大圈不会掉下来,限位够吗

网友H:
感觉还是齿轮齿条稳妥一下

网友I:
小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大的要考虑链条的张紧,我做的要就比这小,要就比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单看你现在这个结构的话 要保证三个圆同心比较难 有可能转起来会晃

加工中心洗出来应该还可以吧,我精度也不是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动的过冲中重心位置是否有变化?

变化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中间接触的滚轮也应该位置调整结构,因为你难以保证三个圆是同心的。所以每一个滚轮支撑需要单独调整 ...

这个可以有,我有的细节还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问一下,线和气怎么走的?

还没想那一部呢,但是肯定有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沿着中心线往轮上,是不是该加个辐板啊?不变形吗?变形后还能是圆的吗?刚度不够。

我圆环宽度50,厚度3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运动时,是靠人工转动吗?这个大圈不会掉下来,限位够吗

下面有个电机带动转的,不是人工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是齿轮齿条稳妥一下

齿轮的话好大一个呢,1米6的圆环,做齿轮成本好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大的要考虑链条的张紧,我做的要就比这小,要就比这大

你这个CAD可以发我看看不

网友:
只是首尾固定 感觉不可靠链条容易脱

网友(点评):
可以多排

网友J:
重心会有变化的 一般会在两侧板上加配重块尽量将重心调到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心会有变化的 一般会在两侧板上加配重块尽量将重心调到中心

这个会考虑的

网友K:
可以这么用,注意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大的要考虑链条的张紧,我做的要就比这小,要就比这大

你这个链条两端是什么固定方式?多大的链条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775986-1-1.html 看这个好像有类似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这么用,注意重心。

我这个感觉大概有500KG左右。。感觉要很大一个电机才行。。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一个大的减速机。估计你速度要求并不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是齿轮齿条稳妥一下

这么大的家伙,肯定贵。

我见过类似的用法,觉得链条可行,但lz的应用,我推荐多排链。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洗出来应该还可以吧,我精度也不是要求很高

不知道你直径是多大的?

这3个大圆环用加工中心铣,感觉太浪费了,土豪!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相当于拿链条做了一个大齿轮啊!好奇链条咋固定在外圆上?通过链条附件的安装孔拧紧?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一章,销齿传动。

网友N:
可以实现,焊接变位机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链条比较容易脱齿

网友O:
整体机构重量是多少?楼主需要注意翻转过程中的人生安全,这种很容易倒出来。建议翻转机构还是做成我们焊接设备中的立式翻转变位机,一头主动力,一头从动力。

网友P:
不要只在首位固定,链条有一个特性,就是越用越长。
类似的应用见过,代替齿轮,加工费用低,安装方便。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翻模机.

网友:
需要重点考虑架体的刚度,链条所在轮和另两个支撑轮的同轴度,做不好容易脱齿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感觉大概有500KG左右。。感觉要很大一个电机才行。。

是的,速度我大概1分钟6转左右差不多了,就是要弄个大的减速机

网友(点评):
速度慢,啮合没问题;关键考虑结构强度和轮子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大的家伙,肯定贵。

我见过类似的用法,觉得链条可行,但lz的应用,我推荐多排链。

我是打算用双排的,感觉不够的话再3排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你直径是多大的?

这3个大圆环用加工中心铣,感觉太浪费了,土豪!

没办法啊,别的办法我也想了,但是都不能保证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一章,销齿传动。

这种传动我也不了解呢,轮毂根销子都是要自己做吗?还是可以买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实现,焊接变位机就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整体机构重量是多少?楼主需要注意翻转过程中的人生安全,这种很容易倒出来。建议翻转机构还是做成我们焊接 ...

我也想过那种,但是我这种两边都是要工作的,如果两边加了这种结构,工人操作就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要只在首位固定,链条有一个特性,就是越用越长。
类似的应用见过,代替齿轮,加工费用低,安装方便。 ...

那我在下面再做2个张紧轮可以避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你直径是多大的?

这3个大圆环用加工中心铣,感觉太浪费了,土豪!

直径1米6,没办法要保证精度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直径1米6,没办法要保证精度

找个大车就可以了。

个人倾向于,两个圆环搞定,两个圆环之间焊接板材。

lz位的图,太细长了。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工地的搅拌机

网友:
可以参考吧

应该可以参考吧

应该可以参考吧

网友(点评):
最恰当的例子。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齿轮,没标件,不好采购

网友Q:
链条会拉长的,有张紧机构吗?

网友R:
你这是广场上的那种坐两个人的圆圆的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找个大车就可以了。

个人倾向于,两个圆环搞定,两个圆环之间焊接板材。

弯管机弯一个圆环吗?你QQ有吗我加你下咱们交流交流

楼主:
做齿的话成本 太贵呢。我也想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Q:
链条会拉长的,有张紧机构吗?

有张紧机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这是广场上的那种坐两个人的圆圆的车么

没见过

网友S:
这个很像一个90度的翻转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很像一个90度的翻转机啊

差不多,但是我这个要翻转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但是我这个要翻转180

翻转过后怎么出料啊,再翻过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是广场上的那种坐两个人的圆圆的车么

那是两个整圆的车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弯管机弯一个圆环吗?你QQ有吗我加你下咱们交流交流

弯管机可以考虑,楼上大侠说的那个游乐车的大车轮,就是弯管+拼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链条会拉长的,有张紧机构吗?

直接焊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弯管机弯一个圆环吗?你QQ有吗我加你下咱们交流交流

随便找一个我回复其他贴的帖子,回复你的号。

网友:
链条是不是要考虑张紧,松了会不会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大的要考虑链条的张紧,我做的要就比这小,要就比这大

这图画的看着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