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件是不是标准件,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8-06-05):
早晨朋友微信里问一个弹性定位圈,和他要了图片后也没见过,请大家看看哪里可以买到。(凸台槽里的黑色弹性圈)

网友A:
钢丝挡圈吧

网友:
貌似开口格莱圈

网友:
止动环,做发电机生产线的时候见过这东西

网友:
像是钢丝挡圈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自己开模做,没看到标准件

网友:
外观象钢丝挡圈,这种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其它的标准

网友:
是标准件,手册上就有。

网友B:
GB895.1孔用钢丝挡圈止动环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挡圈吧

是的,用的少,不知道这东西用在哪,叫什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895.1孔用钢丝挡圈止动环卡簧

感谢!~

网友:
不说了很明白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