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圈另类用途求解

楼主(2018-06-05):
我想用一个密封圈连接两个零件,完成一个微小的浮动状态,便于一个零件拉着另一个零件移动,可有这种先例?红色和绿色都开环形槽容纳密封圈

网友A:
传动最好用键,密封圈的强度够么?另外这个结构密封圈能装进去吗?

网友:
如何安装?

楼主:
我只能想到热水加热密封圈使其柔软,我也是看到国外有这么干的,软化之后直接塞过去

网友(点评):
国外用的产品,国内不一定有。而且,你要考虑工人维修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最好用键,密封圈的强度够么?另外这个结构密封圈能装进去吗?

我也是看老外有这种案例,也不确定能装进去,我也好奇他们咋装进去的,连接要求那种浮动,不是键的刚性

网友B:
你打算让O型圈承受这个拉力 首先你不好装 就算你装上去了 用一段时间O型圈就会被切烂

网友C:
开个洞 放进去一堆珠子,再把洞堵上可以不

网友(点评):
想法不错啊~~不亏是装配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个洞 放进去一堆珠子,再把洞堵上可以不

珠子缺乏阻尼

网友D:
结构允许的话,不如直接上柔性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允许的话,不如直接上柔性连接

您指的是哪一种?

网友D:
网上能找到很多,搜【柔性连接】,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如果选定这种结构,可以发泡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能找到很多,搜【柔性连接】,总有一款适合你

大哥,我看了一下,都好大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gasket

网友:
密封圈是无法完成这个功能的,建议采用轴用挡圈试试。

网友:
看回复长知识^_^

网友E:
不防一试。主要看你的要求,大断面的密封圈相切掉,也是不易的。

楼主:
我粗略做了一个模型,有可行性。现在就是想正经装配可能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防一试。主要看你的要求,大断面的密封圈相切掉,也是不易的。

试过了,应该算好压缩量,是可以的,果然实践检验真理

网友(点评):
楼主,求实物照片

网友F:
楼主,传不了图。我见过一种靠轴向挤压使套在上面的橡胶圈产生法向变形的做法,可以参考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应该算好压缩量,是可以的,果然实践检验真理

这里的压缩量计算是指多大力能压缩多少,还是O型圈变形后填充槽空间

网友H:
要改结构,就目前图中的结构实际装都没法装,而且既然是只能微小浮动,估计这密封件的还是偏硬的,热装根本不可能,只能改结构,红色零件下端面切去,改用闷盖,圆周打孔螺丝紧固

网友:
可以考虑,用球头柱塞,一个上面装柱塞规格很多选择合适压力的,一个上面开弧形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算让O型圈承受这个拉力 首先你不好装 就算你装上去了 用一段时间O型圈就会被切烂

力很小,不会被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传不了图。我见过一种靠轴向挤压使套在上面的橡胶圈产生法向变形的做法,可以参考下。

什么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的压缩量计算是指多大力能压缩多少,还是O型圈变形后填充槽空间

最大允许变形量,超过就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改结构,就目前图中的结构实际装都没法装,而且既然是只能微小浮动,估计这密封件的还是偏硬的,热装根本 ...

震动的环境,想整体式,图上确实无发装配,要有间隙

网友I:
这个结构中,O型所谓的密封圈是注塑进去的(类似发泡)。结构上应该有个小的注塑孔,注完再封堵上。封堵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结构中,O型所谓的密封圈是注塑进去的(类似发泡)。结构上应该有个小的注塑孔,注完再封堵上。封堵方 ...

注塑的能完成我两个件能转动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

网友:
我没看懂怎么安装困难了?不是两个零件都开环形槽吗?把密封圈放进一个零件的环形槽另外一个零件挤压锁紧吗?还有拉动零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个人觉得做成螺旋线的方式更方便拆装

网友(2018-08-30):
想要装进去红色👇端进O型圈的位置必需倒角  靠倒角来压缩O型圈  想拆的话环槽必须倒角倒角多少根据你的O型圈线径来

网友:
O形圈会废的,多大力,多少行程啊,用垫感觉比圈好

网友(2019-12-15):
能装进去的 只要你的曹容纳足够就可以。不过你要计算好负载大小是否超过密封圈强度

网友(2020-07-28):
弹性珠,橡胶球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个洞 放进去一堆珠子,再把洞堵上可以不

回转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