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的头攻和二攻区别?

楼主(2018-06-05):
今天干活的时候被人问到一个问题,丝锥的头锥和二锥的区别。我顿时就蒙了,感觉好像知道些但是又答不上来的感觉,反正以前我干活的时候都是先用头锥,再用二锥这样螺丝会顺利的拧进螺纹孔去。然后,我量了一下头锥和二锥的外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难倒区别在于牙形的不一致吗?还是其他啥方面?我知道头锥的导向长些,二锥的导向短些。这些能看到的问题就不讨论了。

网友A:
我在日本技能图书上看见过,有一锥 二锥 三锥的 书上说好像二锥用的不多

网友B:
其实百度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百度就有

我就看都说头锥比较好定向,然后好攻丝。其他啥都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日本技能图书上看见过,有一锥 二锥 三锥的 书上说好像二锥用的不多

我觉得也没啥大的区别,但是这个问题把人突然问住了。一时语塞,感觉很丢人

网友:
可能手动攻丝一把丝攻容易歪螺丝纹大了也拧不动,机器攻丝一把就好了

网友:
百度一下,网上有好多的回答,这些回答很专业呢。

网友:
头锥先锥出螺纹的轮廓,二锥在其基础上把螺纹做的更圆滑,使螺丝能够轻易的拧进去!手用丝锥可分为三个一组或两个一组,即头锥、二锥、三锥,两个一组的丝锥常用,使用时先用头锥,后用二锥。头锥的切削部分斜度较长,一般有5-7个不完整牙形;二锥较短,只有1-2个不完整牙形。还有头锥前部锥体长,便于导向;二锥前部锥体短。

网友:
使用时先用头锥,后用二锥。头锥的切削部分斜度较长,一般有5-7个不完整牙形;二锥较短,只有1-2个不完整牙形。还有头锥前部锥体长,便于导向;二锥前部锥体短。

网友:
楼上的楼上说的基本没毛病了

网友:
其实就是初加工和精加工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