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种套的吗

楼主(2018-06-05):
       如图, 齿轮内部的这个套是什么意思,表面橙色的东西好像是镀上去的。材料应该是钢的。这种套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耐磨把。装的时候怎么装,拆卸的时候怎么拆卸啊?求知道的大侠来解释下。

网友:
免油轴承吗

网友:
拆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从套的另一边推一下

网友:
套的材料是钢的,不是塑料的?套的端面缺口是本来就有,还是后来破坏成这样的?应该是轴承

网友:
SF-1F无油衬套

网友:
套有很多种,我见过一种橡胶的据说带上可以杀人,你这个应该是无油的

网友(点评):
呃,原谅我想到了什么

网友:
自润轴套。。浙江那边很多。貌似用过嘉善长盛的,搜一搜。

网友:
其实就是个石墨铜套,只是有一层颜色在上面,你看不出来而已。

网友(点评):
我看是翻边无油衬套,内孔表面喷铁氟龙

网友:
应该是无油衬套吧,那个缺口是本来就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