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液压缸上箭头啥意思

楼主(2018-06-05):
谁知道液压缸上箭头啥意思

网友A:
是可调双向缓冲缸的意思吗?

网友(点评):
双作用,不带可调节缓冲

网友B:
两端可调缓冲 双作用液压缸

网友C:
阻尼可调节

网友D:
流程图中带有箭头,一般表示”可调节”的意思。

网友E:
双作用,前后带可调节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调双向缓冲缸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尼可调节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可调缓冲 双作用液压缸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作用,前后带可调节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程图中带有箭头,一般表示”可调节”的意思。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油缸两头做了调速阀来控制油缸的输出力和速度。

网友F:
大家都很热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很热心啊。

很是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阻尼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