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车行走两边电机同步,刹车位置,及行走精度的疑问

楼主(2018-06-05):
1.行车电机必是普通电机,那么同步是否需要解决?及如何解决?
2.刹车机构的刹车位置是在电机自带刹车鼓?还是像汽车那样直接在轮子上制动?
3.一般工厂用行车行走精度是多少?

网友A:
行车通常不用两个电机,单个电机通过减速机及长轴带动两侧滚轮。可电机刹车制动。

网友(点评):
一般大车行走都是分别驱动的。

网友(点评):
不懂就不要装懂

网友(点评):
抱歉,我确实不懂,我只是做过很多大吨位的行车。

网友B:
一般工厂用行车行走精度可以说是没有精度,也不需要什么精度,极限位置有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车通常不用两个电机,单个电机通过减速机及长轴带动两侧滚轮。可电机刹车制动。

不可能长轴带动两侧滚轮吧,两侧跨度那么大.

网友(点评):
好象大一些的行车有长轴保证两端轮子同步,有些行车两端行走的轮子是独立的电机,只是如果有电机出故障时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工厂用行车行走精度可以说是没有精度,也不需要什么精度,极限位置有限位

你是说极限位置有限位来确保精度么?虽然说不需要什么精度但是它总有一个误差范围吧,其实我想知道的是类似通过普通电机及刹车机构那样的导轨行走系统他的行走误差多大?

网友(点评):
极限位置是在厂房两端挡行程开关防止撞墙上去吧

网友:
这个找厂家问问不是更快吗

网友:
行车的精度你也保证不了,那么长的链条,挂着东西,你能保证不晃动吗?

网友(点评):
行车两侧需要做同步么

网友(点评):
短距的单电机带动,长距双边加行走端梁,通过调节速比达到同步

网友(点评):
我说的精度是指行走端的精度

网友(点评):
短距的单电机带动不会别劲儿么?

网友(点评):
长距调节速比达到同步?必是伺服怎么调速比?

网友(点评):
双边保证平行,问题不大。就跟单电机带动双导杆类似

网友(点评):
行吊电机不是普通电机,这个我问过厂家了,说是一种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主大力矩,大转速

网友:
天车属于起重机范畴。天车有3台电机,驱动走轮行走的电机,这个电机是绕线式电机,小吨位天车的行走电机,减速机和制动器是一体的。大车的起重机大梁上安装有沿天车大梁行走的小车,小车由一台电机驱动。小车下面安装有起升滚筒及驱动电机,滚筒上缠绕着钢丝绳带动重物起升降。

网友(点评):
行走电机,减速机和制动器是一体,这种一体的有现成卖的末

网友(点评):
做起重机的厂家很多,山东,河南郑州有很多厂里做天车,打电话咨询下,你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粗犷设备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点评):
我是行走端一公分的误差能控制住么

网友(点评):
5T的行吊2-3公分

网友:
1、通用桥(门)式起重机一般用的是绕线电机YZR。
2、通用桥(门)式起重机的制动器,一般设置在电机与减速机之间。

3、通用桥(门)式起重机,行走没有什么精度,靠天车司机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长轴带动两侧滚轮吧,两侧跨度那么大.

行车可以使用长轴连接的,不过只是减速机上有长轴贯穿,长轴两端与轮短轴间分别有万象联轴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车通常不用两个电机,单个电机通过减速机及长轴带动两侧滚轮。可电机刹车制动。

分别驱动不易同步,单驱动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长轴带动两侧滚轮吧,两侧跨度那么大.

很正常,太长的轴做不了可以用万象联轴器连接几段轴。

网友(点评):
这样设计都是要人命的!!!八十年代的设计了……

网友(点评):
抱歉,暂时还没有要人命。请不要回复一些无意义的感叹词,有错误可以指出,发表你的设计意见,乐于见识最新设计。

网友(点评):
受教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站在几十米高的行车上去维修这样的机构。作为设计,我不会这样做。

网友C:
第一个问题,电机更新的比较快,老式的普通电机已经淘汰,老式有集电环,联轴器、连杆和变速箱。目前的电机参照伺服电机结构,只是没有编码器反馈而已。不会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因为都是变频控制,快慢速可调。限位目前有光电和行程开关以及硬限位。可以去你们设备科翻翻图纸。第二个问题,老式电机,有制动机构。可以理解成和汽车上制动原理相同,也是液压制动,手调的,一般人都搞不定。新式已经一体。第三个问题,行车大、小车行走和起升没有精度!人为控制。你的这些问题,我曾经自己爬到十几米高的行车上去看。自己做过电器柜,改造过旧行车。想了解,自己多辛苦一点。听别人说,好多人都是理论。实际都不知道制动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关于行车厂家,参照江阴凯澄,河南卫华,上海科轻,合肥花园,目前都是我接触过的。还有其他很多我没接触过的国内外的一些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电机更新的比较快,老式的普通电机已经淘汰,老式有集电环,联轴器、连杆和变速箱。目前的电机 ...

1.你说的可是变频电机?另外你说的类似伺服的电机可否有型号?
2.如你所说新式电机是一体的,那么可否是依靠电磁力刹车?
3.我们的设备(不是行车)要求的行走精度是1公分,不知不采用伺服电机是否能达到?

网友(点评):
你的设备请用伺服电机,关于行车配件的其他参数可以去咨询厂家。

网友:
有单驱机械结构来保证同步,或者用两个电机纯粹靠电控和传感器来保证同步,这个价格差别可大了。

网友:
我猜测楼主的本意识问行车跨度一般12米以上,两头行走的两个距离12米以上的电机如何同步,会不会走着走着就斜着跑

网友:
和我想知道的东西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没什么精度可言吧

网友:
这个靠机械结构实现的,4个轮子张得很远,类似工字形,靠长度来导向,电气,这玩意估计100年前就有了,咋电气控制,更不会编码器加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