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传动轴断裂

楼主(2018-06-05):
大佬们请分析一下传动轴断裂原因 电机扭矩312N.M 转速23R/MIN 轴径35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你把断面冲洗干净然后拍照发上来

网友B:
轴的材质是什么?断裂的这根轴上的扭矩是多少?把把传动链用手画个简图发上来。

网友:
看着截面断痕,应该是轴淬火时导致其硬度过高,韧性不足所致。

网友(点评):
好像有个键槽

网友:
马克一下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的材质是什么?断裂的这根轴上的扭矩是多少?把把传动链用手画个简图发上来。

轴是45#  调制处理 表面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断面冲洗干净然后拍照发上来

等会让现场的兄弟洗一下拍一张

网友:
材质可以选择40Cr高频淬火  或者42CrMo,相对于45#钢来说,这样的工况场合不太适合。即使热处理达到要求,也满足不了,何况现在的所谓热处理,如果是小公司做,你懂得……

网友(2018-09-2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想看一下是怎么整好的?我们也出现过断的情况,后面换了一根,主要是链轮传动的位置太中间了,可以发一下你的链轮传动是放哪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