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这图的零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06-05):
请问这个叫什么零件呢??

网友:
怎么感觉你这个像连杆机构。

网友:
可折叠带自锁,以前桌子腿上见过,在淘宝搜下关键词

网友:
感觉像是调整高度的

网友:
平行四边形翻转机构,可以把那根杆子翻成水平状态。

网友:
用料这么讲究,估计不是标件。

网友:
翻转折叠装置吧,应该不是标准件

网友:
这个看到过,但具体叫什么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