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凸轮锁紧如何实现自锁

楼主(2018-06-05):
如图,凸轮推动压板压紧工件,要求压紧时凸轮自锁,工件作业完成后,要求解除凸轮自锁,靠压缩弹簧拉回压板。

网友:
利用死点

网友:
这个机构挺巧妙的,以后我这边设计治具能用到,给赞收藏了

网友:
是不是用阿基米德螺旋线的轮就能自锁的呢?

网友:
圆偏心凸轮也会自锁的,繁琐的计算就算了吧,夹具设计手册上都有现成的,你细心看一下就知道了,何必要计算和问人呢.

网友(点评):
大侠,不一定处处自锁吧。摩擦不好把握,还是尽量接近死点比较靠谱

网友:
偏心比大于12 就能自锁吧   楼上说的夹具手册里面有 1987 版的  很多参数值的的菜鸟们多学一学。
另外你的结构太粗糙了  弹簧完全可以放到 右边  做一个调节的轴套。我来设计的话 东西小一半吧。。

网友(点评):
另外你压板导向应该要做一下。。。不然存在受力不均情况。

网友(点评):
直接用快夹搞定如何?

网友(点评):
凸轮用于紧凑空间多,但我看这里用快夹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凸轮夹紧时,反作用力通过凸轮的旋转轴线或力很接近凸轮轴线(力臂为0或很小),就可以自气锁了。

你这种,目测是不能的。

网友:
装拉簧

网友(点评):
关键是导向吧。我觉得可以不要弹簧,直接用机构(凸轮或快夹等)推拉压板即可。

网友A:
理论力学很多课后题 是很多力学分析原始模型,非常好的计算资料。

这类的力学计算自己手写计算一遍记得更清,学的更深。

网友:
@一展刀锋 我觉得对于可变行程,凸轮更具优势

网友:
快速夹不好吗?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懂,最近正好需要用

网友(2019-02-19):
值得学习,利用死点。

网友(2024-06-17):
引用 网友A:
理论力学很多课后题 是很多力学分析原始模型,非常好的计算资料。

这类的力学计算自己手写计算一遍记得 ...

这是哪本资料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 哈工大版

网友:
最远点自锁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