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转caxa格式 图层可否直接替换

楼主(2018-06-05):
CAD的dwg格式图纸转为caxa电子图板exb格式 里面的图层可以通过设置哪里建立映射,在转换时直接把原CAD图层替换为caxa已有图层吗

网友A:
点击”文件”,会看到有一个”输出”,点开这个菜单,然后选择*.dwg格式,记得好像是这样。很久不用电子图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文件”,会看到有一个”输出”,点开这个菜单,然后选择*.dwg格式,记得好像是这样。很久不用电子图 ...

转格式这个我知道,但怎么把CAD里面的图层直接转为电子图板的图层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设置

网友:
这个即使转换图层也会乱掉,除非两个格式的文件图层设置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没试过,不过感觉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