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永磁轴承的机械加工精度——高手进

楼主(2018-06-05):
  有哪位高手可以论述下永磁轴承的机械加工精度一般须达到几级?(就是附图这种轴承),做这种零件是不是需要比较强的加工能力?能说出工艺流程的最好了。小弟受教了

网友A:
从轴承的型号中不能能看出轴承的精度等级。
轴承的公差等级主要根据轴对支撑的旋转精度要求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轴承的型号中不能能看出轴承的精度等级。
轴承的公差等级主要根据轴对支撑的旋转精度要求来确定的。

永磁轴承国内尚处研究阶段,没有标准。

网友:
磁悬浮轴承?见识了。

网友B:
这是原理图,不是机械图纸怎么讲加工精度,楼主说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理图,不是机械图纸怎么讲加工精度,楼主说笑了

有图纸还上这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