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定位精度

楼主(2018-06-05):
有大神知道如何计算直线电机的定位精度吗?

网友A:
直线电机本身是没法定位的,一般都是利用霍尔传感器、磁栅尺和光栅尺等进行定位。霍尔传感器的绝对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1mm,磁栅尺和光栅尺的绝对定位精度相对就比较高了。如果绝对定位精度在微米级可以考虑使用光栅尺,根据要求的绝对定位精度选择分辨率。

网友B:
直线电机,一般根据机构要求的精度,配合着选合适的光栅尺形成闭环反馈,直线电机和光栅尺的精度大致决定了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
  光栅编码器是常用的位置、速度传感器,常用于运动伺服系统中做反馈元件。光栅编码器的精度对系统的性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光栅编码器,有圆形的和直线的,圆形称为码盘,直线型的称为光栅尺。根据需求,选着适合的光栅。
直线型光栅编码器,在选取的时候,主要就是选取分辨率,大运行速度,精度。其中又有金属光栅和玻璃光栅尺,金属光栅尺,长度没有限制,有一定的弯曲度,安装方便。玻璃光栅尺没有金属光栅尺那样长度不限制、可弯折等优点,不过玻璃光栅尺在精度上优于金属的。
  光栅尺是一种高精度的直线位移传感器,由光源、聚光镜、标尺光栅、指示光栅和硅光电池等光敏元件组成。光栅尺是数控机床闭环控制系统中用得最多的测量装置。光栅尺通常由两块长短不同的光栅尺配套使用,其中长的称为主光栅或标尺光栅,其安装在机床移动部件上,要求雨行程等长,短的一块称为指示光栅,指示光栅和光源、透镜、光敏元件安装在草庙头中,安装在机床的固定部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本身是没法定位的,一般都是利用霍尔传感器、磁栅尺和光栅尺等进行定位。霍尔传感器的绝对定位精度 ...

一般来说磁栅尺和光栅尺只是决定了模组的重复定位精度,而模组的定位精度是不是由零件的机加精度和装配精度保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电机,一般根据机构要求的精度,配合着选合适的光栅尺形成闭环反馈,直线电机和光栅尺的精度大致决定了 ...

做过几次实验,使用不同分辨率的光栅,模组的定位精度变化不是很明显,但它的重复定位精度变化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