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厂里工作的遇到的工艺疑惑~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06-05):
第一个疑惑:为什么超声波探伤安排在粗车以后,而不是安排在精车以后?
第二个疑惑:之前,新产品轴类试制的时候(轴端中心孔带螺纹的 DIN332的标准),到了渗碳淬火之前,技术部长要我去拧螺栓堵住中心孔,(我知道是为了保护螺纹),我拿了几个内六角的螺栓,他说不行,要用外六角的螺栓堵住才可以,那个时候部长没说啥,但我心里记下来了,现在洗完澡,脑子一热就想发个帖问问论坛上的大神们。 我自己猜测:会不会是内六角螺栓和外六角螺栓的材料不同,外六角的线膨胀系数比较小所以要用外六角的螺栓。

楼主:
妈哟 11点了 明天再来上论坛看看

网友A:
粗车以后探伤发现问题了  那就不用精车了  浪费工时   拧内六角变形了  扳手放不进去咋办  外六角 稍微变形 还能有办法搞出来

网友B:
1.粗加工进刀量大,容易损伤金相结构。
2.经验总结,有帽的保护更好。

网友C:
1.毛坯的时候超声波探伤,表面的金属折叠会造成误判(特别是锻件),粗车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2.内六角螺钉堵住后,经过整体淬火后,六角部位会很脆,会开裂什么的,有时候会拧不出来。外六角的不会。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机械老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以后探伤发现问题了  那就不用精车了  浪费工时   拧内六角变形了  扳手放不进去咋办  外六角 稍微变形 ...

内六角就算变形也不会变那么大啊

网友(点评):
内六角变成了很容易滑,,外六角就算变形也比较容易。。比如内六角扳手是固定的,但外六角的话可以用活动扳手。

网友(点评):
有点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以后探伤发现问题了  那就不用精车了  浪费工时   拧内六角变形了  扳手放不进去咋办  外六角 稍微变形 ...

第一个回答有道理

网友:
超声波在介质中传播时,在不同质界面上具有反射的特性,如遇到缺陷,缺陷的尺寸等于或大于超声波波长时,则超声波在缺陷上反射回来,探伤仪可将反射波显示出来;如缺陷的尺寸甚至小于波长时,声波将绕过缺陷而不能反射。

网友:
个人理解

如果检查出有缺陷就需要碳刨、长肉,甚至作废重新制作,粗车一下就可以使表面粗糙度达到做UT的要求,精车肯定更好,但万一出了问题精车的工作就白做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法粗加工或者懒得粗加工的可以直接砂轮打磨光亮就可以做UT

外六角的帽对丝孔端面和螺纹间隙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且从现场工人角度来讲,内六角属于不太常用的螺栓,需要用特定的扳手,外六角随便找个活动扳手甚至找块板切个槽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车以后探伤发现问题了  那就不用精车了  浪费工时   拧内六角变形了  扳手放不进去咋办  外六角 稍微变形 ...

赞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粗车以后探伤发现问题了  那就不用精车了  浪费工时   拧内六角变形了  扳手放不进去咋办  外六角 稍微变形 ...

这个答复比较合理。超声波是检查材料内部缺陷,粗车之后发现材料有问题,能修补就要修补,不能修补就得判废,后面工序不再进行了。
外六角螺栓比内六角螺栓的工具使用方便,随手就能找来,内六角必须用专用的内六角螺栓。我们工厂也是这样要求,能用外六角螺栓不用内六角,除非特别要求。

网友:
毛坯的时候超声波探伤,表面的金属折叠会造成误判(特别是锻件),粗车以后探伤发现问题了  那就不用精车了  ,所以探伤安排在粗车之后;
内外六角的选用只是为了防止在淬火过程中产生热变形导致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答复比较合理。超声波是检查材料内部缺陷,粗车之后发现材料有问题,能修补就要修补,不能修补就得判 ...

回答问题嘛  通俗易懂就行  就不整那么多 专业性词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粗加工进刀量大,容易损伤金相结构。
2.经验总结,有帽的保护更好。

老师傅。哈哈
对表面加工应力大的,对金相影响大一些。

网友:
内六角螺栓出现损坏问题后,很难再拧出来,用外六角螺栓即使坏了,也可以同通过焊接钢棍等别的方法拧下来

网友:
第一个:粗车发现问题就不用往下加工了;第二个:内六角头部是去除材料的,外六角头部材料是比较多的,如果咬了丝或出现其他问题,外六角往外取出要比内六角往外取出更加方便。

网友:
内六角出事了不好办^_^

网友E:
怎么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没人说啊。内六角螺钉起码是8.8 级,中碳钢啊,渗碳淬火可能就头裂了。所以就是外六角也得低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没人说啊。内六角螺钉起码是8.8 级,中碳钢啊,渗碳淬火可能就头裂了。所以就是外六角 ...

大神这个能说详细点么,有点没懂

网友:
谢谢,涨经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能说详细点么,有点没懂

哦,很清楚了啊。内六角最低是35号以上的钢,渗碳淬火很易碎裂。所以你用外六角的也该选4.8级以下的,免得碎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很清楚了啊。内六角最低是35号以上的钢,渗碳淬火很易碎裂。所以你用外六角的也该选4.8级以下的,免 ...

外六角4.8级以下的的材料含碳量大概多少了?是属于低碳钢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六角4.8级以下的的材料含碳量大概多少了?是属于低碳钢了吗?

C 0.20%左右,低碳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 0.20%左右,低碳钢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
不客气。
抓住每一个知识点,是进步的源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答复比较合理。超声波是检查材料内部缺陷,粗车之后发现材料有问题,能修补就要修补,不能修补就得判 ...

自动化设备上,大部分是内六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自动化设备上,大部分是内六角

就是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点评):
我分析是,沉头美观,一整套工具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要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是对外观有要求的必须用内六角,但是内六角要专用工具,这点很烦人。外六角螺栓找个扳手就能用,很方便,但就是不好美观。

网友:
基本上同意三楼说的,内六角淬火后,有杂质进入六方槽里,六方扳手进入不了,外六角就没有这种弊端。

网友:
来参观一下

网友G:
这种问题应该去问你们厂里的领导,比如那位部长,因为很多工艺是厂里多年尝试出来的,走过弯路确定下来,外人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知道,只是很多厂没有文字积累,靠口耳相传,传着传着就只剩下结果而没有原因了,新人进去就会一脸懵逼~~~楼主有这个钻研精神特别可贵,想从原理性上搞清楚,就怕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毛坯的时候超声波探伤,表面的金属折叠会造成误判(特别是锻件),粗车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2.内六角 ...

老师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应该去问你们厂里的领导,比如那位部长,因为很多工艺是厂里多年尝试出来的,走过弯路确定下来,外 ...

问了总工,楼上736大侠说的是对的

网友:
回答都发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了总工,楼上736大侠说的是对的

单位里风气蛮好!现代机械前辈们百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够后辈学的,好多以前很普通的工艺,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位里风气蛮好!现代机械前辈们百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够后辈学的,好多以前很普通的工艺,现在好多人都不知 ...

我们还是得跟 你们这些老师傅 好好学学来着  这些经验 还是很宝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毛坯的时候超声波探伤,表面的金属折叠会造成误判(特别是锻件),粗车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2.内六角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位里风气蛮好!现代机械前辈们百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够后辈学的,好多以前很普通的工艺,现在好多人都不知 ...

我觉得算不上好吧,没有什么激情,只是我问他就会说,厂里大多都是一些改制留下的老一辈的人了,吃老本而已,我也不打算长久做下去,吸取些经验,还是想去做整机设备,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