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盖自动上下料的疑问

楼主(2018-06-06):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是用机器人抓取发动机气缸盖(铸铁)到机床上加工的项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机械结构抓手,一种是用电磁铁吸取,但是基于电磁铁会磁化气缸盖,影响加工的精度并加速磨损刀头我不大想用,基于成本考虑电磁铁会便宜很多,所以想请问用电磁铁上下料气缸盖磁化工件后对于加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大到不能用,还是略有影响,不影响加工和精度

网友A:
这个要看用户是否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用户是否同意

客户没用过电磁铁,不知道影响多大,意思让我们决定,他们只管不影响加工精度就行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气缸盖的上平面不可以用负压吸吗,真空吸盘不行?

网友B:
用电磁铁,加工铁屑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磁铁,加工铁屑咋办啊

这个也是问题之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问题之一

直接用机械抓手干,普通气缸做抓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机械抓手干,普通气缸做抓手

领导说用电磁铁,基层设计没什么话语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领导说用电磁铁,基层设计没什么话语权

跟他摆事实,讲道理。我们给奇瑞、捷豹路虎做的都是普通气缸抓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他摆事实,讲道理。我们给奇瑞、捷豹路虎做的都是普通气缸抓手

有厂家的视频,看了没用,小公司的制度,领导独断,不摆出足够的事实和道理改变不了领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厂家的视频,看了没用,小公司的制度,领导独断,不摆出足够的事实和道理改变不了领导的

那就电磁铁,假如出了问题,不让你背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