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轨球保持器与全钢球选型问题

楼主(2018-06-06):
请教一下:导轨球保持器与全钢球这两种导轨在选型的时候区别在哪里,一下是THK选型本上的说法,但是我还是没看出他们选型的很大区别。1.球保持器导轨特点:
(1) 由于钢球之间无相互摩擦,以及油脂保持性的提高,从而实现了长时间的使用寿命以及长期运行而
免维护(对于润滑的长期免维护)。
(2) 钢球之间无碰撞,从而实现了低噪音和好音质。
(3) 钢球之间无相互摩擦,放热量低,从而实现了出色的高速性。
(4) 钢球被均匀间隔排列来进行循环,因此能保证顺畅运行。
(5) 钢球之间无相互摩擦,使钢球不会有磨损,润滑脂也不容易飞散,从而降低了粉尘的产生。

2.全钢球导轨特点:
钢球沿着LM轨道和LM滑块上经过精密研磨加工的4列滚动面进行滚动;通过组装在LM滑块上的回球器,
使钢球列循环运动。
LM滑块采用保持板将钢球保持住,因此即使从LM轨道中抽出LM滑块,钢球也不会脱落(HSR8、10和12型
除外)。
从THK上解说来看,没发现他们选型很大区别,我的理解是:1、一般情况球保持器更加实用,原因如上所说;2、全钢球导轨通用性更好,可以用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像高温,真空情况下。
请教下各位是怎么理解这两种形式的导轨呢?

网友A:
球保持器型LM滚动导轨具有钢球通过球保持器保持从而进行循环的结构。因此就消除了钢球之间的摩擦,使钢球得以均匀间隔排列来进行运动。
并且,在钢球循环部分和球保持器之间的空间中(润滑脂存储空间)蓄积的润滑脂会水着钢球的旋转施加到每个钢球和球保持器之间的接触表面,从而一直会在钢球表面行程油膜。因此,油膜不容易破裂。
球保持器的效果
1、 由于钢球之间无相互摩擦,以及油脂保持性的提高,从而实现了长时间的使用寿命以及长期运行而免维护(对于润滑的长期免维护)
2、 钢球之间无碰撞,从而实现了低噪音和好音质
3、 钢球之间无相互摩擦,发热量低,从而实现了出色的高速性。
4、 钢球被均匀间隔排列来进行循环,因此能保证顺畅运行。
5、 钢球之间无相互摩擦,使钢球不会有磨损,润滑脂也不容易飞散,从而降低了粉尘的产生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前者是后者的改进版,一般无视区别,大多都是前者,且只关心额定载荷,外形尺寸其余很少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前者是后者的改进版,一般无视区别,大多都是前者,且只关心额定载荷,外形尺寸其余很少去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保持器型LM滚动导轨具有钢球通过球保持器保持从而进行循环的结构。因此就消除了钢球之间的摩擦,使钢球得 ...

大哥,这个没法体现两者的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