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楔带驱动如何判断多楔带张紧是否合理

楼主(2018-06-06):
各位朋友,在物流输送系统设备中有用多楔带传动的辊道设备,请问如何判读作为驱动用的多楔带张紧是否合理,谢谢

网友:
定量的没见过

楼主:
那你的判断方法是啥

网友(点评):
三角带就是按一下皮带的下垂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判断方法是啥

跑起来看看

网友:
张力计能测涨紧力。

也可以这样做,用力下压带的中点位置,带下降1/64倍的切点距离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