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氏硬度计200的砝码的重量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8-06-06):
新手接了一个活,需计算洛氏硬度计砝码的质量,原杠杆比是1:22,现在是1:22,其他条件不变,有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普通洛氏有三档力,60kgf、100kgf、150kgf。A、B、C三个法码分别是60kgf、40kgf、50kgf。第一个是单挂的法码,后面两个是累挂的法码。即第一档挂上60kgf的法码后;调到第二档时,40kgf的法码继续上去,变成100kgf的力;调到第三档时,50kgf的法码再接着上去,三个法码都挂上去了,变成150kgf的力。

楼主:
哦,有没有哪里可以知道洛式硬度计的基本工作方式方法的地方,初始10kgf是只得大杠杆和调整块的重量么

楼主:
是的,初始力大杠杆和调整块,后面累加砝码和吊杆及吊杆上的所有件的质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