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清洗设备求推荐

楼主(2018-06-06):
求推荐曲轴最终工序的清洗设备,要能满足清洁度的相关要求!

网友A:
这种清洗机,一般是定制。按照你的产品形状设计。而且是在生产线上用。比如汽车制造,如曲轴、凸轮轴等
要去专业生产厂去订,网上能找到
有一个建议:最好是全不锈钢的,否则清洗剂很容易变质,反而麻烦。我见过出来的零件个个生锈,惨不忍睹
清洗机一般是:有很多喷嘴,喷洗。吹风。加温烘干。
清洗剂最好有防锈功能,之后还要考虑再加防锈剂
如果买国外的,注意:国外电是60周,国内是50周。别小看这点差别,可能吹不干,烘干温度不够

网友(点评):
零件出来就生锈,大多是垃圾清洗剂,或现场配比有问题。 加温烘干,根据产品大小现场状况,可以不需要。有的工作液温度70度,出来用压缩空气吹下,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B:
做清洗剂多年,见过一些现场,侃几句:

1、目前为止所见到的,大多做设备的不懂清洗剂的具体性能。也能理解,机械电器做好了,还要去了解材料和化学,要求太高了!

2、如果曲轴在清洗、装配、试车一周内完成,可以考虑水性清洗。
     如果一周内不能完成,要么溶剂、油性清洗,要么水性清洗完成后 用防锈油(或者润滑防锈油)处理下,因为这个油直接带入装配过程,所以不好选择,市场产品良莠不齐,需要懂油及防锈油的性能 ,还得火眼金睛。
     当然也根据行业,见过某小柴油机装配清洗现场,就得简单的防锈水冲冲。。。所谓的清洗也就是过场而已!

3、清洗设备,见超声波用水性清洗剂、两道清洗前水后油、喷洒压力非常大等,都是在扯淡!

个人理解,有不当之处欢迎朋友交流!

网友:
现在环保严查,水性清洗设备,如果设备做得不好,清洗剂寿命短,后续要么处理费用高,要么环保不过关。

根据产品大小,如果预算足够,可以考虑真空溶剂清洗设备。设备贵些,150W左右。

网友(点评):
图画的挺好。

网友(点评):
请教下:在这设备清洗过程中,曲轴是可以360度旋转吗?

网友(点评):
曲轴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网友(点评):
谢谢!设计理念不错,但现场估计效率低,成本有所增加。另一台好设备,涉及因素很多,希望设计生产厂家能考虑更全面些!

网友:
@llh2253
现场比较复杂
零件加工出来是好的,从清洗机里出来是锈了的
他们应该是半年还是一年没有用了(在调试生产线),关键是铸铁内壁,而且是从国外买的二手货。他们懒,不仅没有彻底清理,连人家原来的油污都没有清理
过两天领导要来视察,结果全线开动就是这个情况,惨不忍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清洗剂多年,见过一些现场,侃几句:

1、目前为止所见到的,大多做设备的不懂清洗剂的具体性能。也能 ...

大多做设备的不懂清洗剂的具体性能。也能理解,机械电器做好了,还要去了解材料和化学,要求太高了!

是这情况
这东西不仅要懂机械、电气,还要懂化学和生物。还需要经验积累
全不锈钢就是经验总结,至于是哪家我也忘了
国内也有好的,不过价格贵多了,几倍
要多找几家问问

被清洗零件不需要转,要紧的是喷头装的位置好,一般可以适合多种零件。也不是随便什么形状的都能适应
能不用“油性清洗剂”就不要用,或者干脆不考虑。尤其是铸铁壁的清洗机。因为可能微生物敷衍,贴在壁上,厚厚的一层,看着就恶心。而且在管道里,常规的办法根本不行。到那时你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头开了你是客气的,全线停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做设备的不懂清洗剂的具体性能。也能理解,机械电器做好了,还要去了解材料和化学,要求太高了!

 ...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问题,大多有解决有办法。只是要遇上合适的(对的)人。

微生物菌类繁殖比较复杂,但都会有办法解决,只是人力和成本有所增加。

你提到的铸铁可能铁细菌,有相应的抑菌剂及杀菌剂,都是可以解决的。另外,清洗剂的选用及日常维护也很重要。

楼主:


楼主:
曲轴油道内能清洗到么?

网友(点评):
清洗油道要加机器人定点清洗

网友(点评):
曲轴油道是类似小的盲孔通孔么?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B:
做清洗剂多年,见过一些现场,侃几句:

1、目前为止所见到的,大多做设备的不懂清洗剂的具体性能。也能 ...

楼主:
谢谢 我再去网上找一下!

引用 网友A:
这种清洗机,一般是定制。按照你的产品形状设计。而且是在生产线上用。比如汽车制造,如曲轴、凸轮轴等
要 ...

网友:
我们给天润曲轴、通用汽车、吉利汽车、内江曲轴等曲轴厂家做了设备,如果有兴趣可以交流下  13644641937,赵,同微信

网友:
可以试试干冰清洗,原位清洗,无需拆卸,无二次废物,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

网友(2018-07-11):
DURR加ABB机器人

网友:
你们生产曲轴?

网友:
您是搞汽车配件的?

网友C: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您是做哪一行的?

引用 网友C: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汽车零部件

网友(2018-11-07):
清洗设备一定是根据清洗要求、产品大小、清洗难易、产量来定。超声波水基清洗稳定安全易操作,电解(主要电镀前处理用)清洗效果好但要看什么材料,碳氢清洗没有废水产生,虽然贵点,但是环保无压力,清洗技术咨询 139-1723-7290

网友(2022-11-07):
大容积车载气瓶可以清洗吗?内部有光洁度清洁度两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