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叉式机构

楼主(2018-06-06):
各位前辈们好~

之前发了一个贴,求助伸缩机构的设计,但是写着写着发现就想到了剪叉式机构不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吗~

但是之前没有设计这个的经验,参考了论坛和网上的一些论文。
http://www.docin.com/p-736310761.html
上面那篇文章对剪叉式机构及其衍生产品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介绍。
但是没用上,还是用的最简单的设计。

首先讲一下为什么要选用剪叉式机构。
闸机有上下两排传感器,用了双行程气缸,闸机有两排传感器,这样叉架根据触发的排数就可以有三个状态。1、都触发;2、触发下面那排;3、都不触发

因为剪叉式结构,关节处我这么用Igus的卡箍轴承可以吗?然后轴销的话因为还要在上面装布或者泡沫板之类的,所以还没选好用什么。

再就是直轨的方案,我现在选用的是Igus ZLW1040型,因为行程是2m精度要求也不高,所以选用同步带驱动。

其实现在也有些纠结,我这边最主要还是做需求的分析然后做一个大致的方案让外协厂家去细化,但是很容易就自己沉迷在细节当中。
不过,这也是大多数设计人的迷思吧~还是基础不够牢固。

网友A:
我做过这样的机构,不过是用电机+螺杆驱动

制作精度要求高,成品稳定性差

按图上来看,有三个小问题

一是初始驱动时,气缸的力臂过小,有负载后,不一定能驱动,

二是气缸一般利用推力作负载驱动

三是气缸布置最好放在剪刀臂中间,受力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这样的机构,不过是用电机+螺杆驱动

制作精度要求高,成品稳定性差

嗯嗯~大学做竞赛的时候,有组同学的升降机构就是步进电机+螺杆驱动,他们的那个剪叉式机构,也是试了两个多月才稳定下来,试了很多材料~
缸径16的气缸,理论输出力,拉力比推力稍微小20%左右~

今天修改了结构

网友B:
最近是易格斯打广告么,到处都是易格斯,前天打电话咨询事情,说派人过来,派了俩天也没来,还有就是这轴承靠内芯和光轴相对转动,你外面那法兰表面和金属接触有没有事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是易格斯打广告么,到处都是易格斯,前天打电话咨询事情,说派人过来,派了俩天也没来,还有就是这轴承 ...

不知道,易格斯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之前一直在米思米上面选零件~不过两家都还没用过,现在只是设计阶段~

卡箍法兰是和外面的杆子金属有接触,我这个要求低,轴销安装的不要太紧,打算就靠这个卡箍轴承的自润性能了~

唉,以前大学做自动化,被气缸惯坏了,现在设计这些,基础太差了~请谅解我这个粗糙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易格斯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之前一直在米思米上面选零件~不过两家都还没用过,现在只是设计阶段~
...

国产的有怡合达,比米思米的要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有怡合达,比米思米的要便宜

嗯嗯,不过我们这边对价格也不是特别敏感,主要是要对设计的机型做整体的成本评估。

最后还是要给外协厂家做,我作为甲方这边,做前期的需求分析,大致方案设计,后期对接乙方做设计评估~

说实话,设计能力我确实是不够,最近做的这个明显感觉到吃力~不过思维比较发散,想法比较多,感觉以后还是转型做产品经理一类的。

网友C:
看了这个结构,我觉得液压缸承受压力应该比承受拉力要好些吧。把液压缸的方向改一下会不会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这个结构,我觉得液压缸承受压力应该比承受拉力要好些吧。把液压缸的方向改一下会不会更好点?

您好~
液压没怎么用过,这里没有双边配置气缸,受力确实是不均匀的,如果设两边气缸,好像要用到同步阀,不然两边气缸动作会不同步。
最后觉得剪叉式机构上除了它自身,基本就没有其他负载了,不均匀就不均匀吧~尽量减小气缸连接的关节轴承和连杆之间的距离。

另,气缸没有设置在另外一个方向的原因是空间上,希望尽量小,他还要装在同步带驱动的直线运动模组上~

网友D:
这个剪叉机构在升降过程中会有些卡顿,有气缸可能会顶不起来,建议采用油缸输出力会稳妥些。

网友(点评):
电动丝杠可以自锁,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剪叉机构在升降过程中会有些卡顿,有气缸可能会顶不起来,建议采用油缸输出力会稳妥些。

嗯嗯,现在收缩状态,连杆与水平面是5°夹角,确实会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因为没有做过实验,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
这里用的双行程气缸,缸径16mm,如果用0.6Mpa气源,那么理论力有F=120N,F有效作用力=F*Sin(5°)≈10.45N,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实际气源和中间损耗,能有5N已经不错了~

中间我特意用了自润的卡箍轴承,为了减少摩擦,理论可行~

不过实践起来,还真难说~

杆件,打算铝板激光切割下料,然后铣床批量铣,精度做高点~

网友(点评):
并不觉得你这个结构受力点在节点那,用黄铜其实效果差不多,不过用就用了

楼主:
@一展刀锋 您好,可否给点指点~在设计这个的时候,想法阶段很畅快,但在设计阶段,发现自己有太多的想当然。

这个机构,简直简陋的不忍直视~

网友E:
这样做剪叉,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剪叉,太浪费了

用料非常豪华是吧~也是有点,但是用来测试闸机,一次拷机就是数万次运行,还是以稳定为主要考虑,价格高点也就高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料非常豪华是吧~也是有点,但是用来测试闸机,一次拷机就是数万次运行,还是以稳定为主要考虑,价格高 ...

会晃到你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晃到你怀疑人生~

晃动问题还是看销轴怎么设计吧~但是我自己也很虚~
剪叉式机构,也没人像我这样做过,杆件厚度4mm~没做过实验,只能凭感觉做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晃动问题还是看销轴怎么设计吧~但是我自己也很虚~
剪叉式机构,也没人像我这样做过,杆件厚度4mm~没做过 ...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760

网友F:
最好采用油压,油压力大,而且受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采用油压,油压力大,而且受寿命长。

力的大小的话,我这个机构没有负载,应该是没问题的。

唉,本来是做单边的剪叉式机构,怎么看怎么不靠谱,最后还是两边做了剪叉式机构,然后中间放气缸作为动力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料非常豪华是吧~也是有点,但是用来测试闸机,一次拷机就是数万次运行,还是以稳定为主要考虑,价格高 ...

1)连杆不用双层;单层就可以;
2)气缸不用双行程,用单行程,用限位来调节行程;
3)若要电控改变行程,可以考虑下电缸。

网友G:
方案有待斟酌,但是作为一个广告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案有待斟酌,但是作为一个广告贴不错。

哈哈哈哈哈~
确实是有点像广告帖了~不过从一开始想当然的设计,到现在,已经改进很多了~

网友:
做过这个机构,用的两边的都很晃,单边估计会晃的更加厉害,底部最好用一个气弹簧顶一下,这样气缸会容易把它顶上去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打算在起步的时候给他增加一个助力机构,后面的运动肯定是没问题的。收缩状态,5°的时候,单纯靠气缸,已经比较接近死点了~

网友:
理论上没有问题,实际很难做到实用级满意。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版主的赏光~ 整体还是有很多问题,以经验来说,最后还是要看装配是否得当。 修改后的方案,不再是单边的叉架所以会好一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
液压没怎么用过,这里没有双边配置气缸,受力确实是不均匀的,如果设两边气缸,好像要用到同步阀 ...

两个气缸走线一样。调的好是可以同步的,不过比较难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气缸走线一样。调的好是可以同步的,不过比较难调

嗯嗯~但是气路如果是静态的,还是可以调的,但不那么可靠。
现在这个气路是动的,管子的弯折角度变化,都会给同步性造成麻烦。之前是叉架两侧设气缸,现在是在气缸内两侧设叉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5°的情况下,系统快接近死点了。

所以还是考虑其他的帮助启动的装置~弹簧啊什么d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气路如果是静态的,还是可以调的,但不那么可靠。
现在这个气路是动的,管子的弯折角度变化, ...

你这个机构总共就两个问题,1. 刚性;2. 驱动受力还有其他的前面几个社友也提了
可以考虑单边的连杆,连杆连接处注意轴向和径向间隙
要是气缸放不了中间,就放两边,同步性可以靠机械把两边硬拉同步
或者把气缸换个位置,如图

害怕伏枥前辈有个很有名的帖子,估计很多人都知道,你自己感兴趣可以花时间看看
http://www.cmiw.cn/thread-348047-1-1.html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前辈的帖子我观摩了,也考虑过这样的结构,但想要叉架尽可能的缩下来,这个结构的气缸放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机构总共就两个问题,1. 刚性;2. 驱动受力还有其他的前面几个社友也提了
可以考虑单边的连杆,连 ...

同意。

剪叉怎么弄,也不会稳定,否则要增加各种辅助导向机构,或者在销轴连接上下很大的功夫。级数越多越麻烦。

lz的思路是追求高度方向的大伸缩比,实现三种高度遮挡传感器进行测试,就要明确下部安装空间有多高。

btw:有大伸缩比的电缸,需要轴向安装。可以了解下。

需求不明,方向不对,
越努力,越浪费。

网友J:
这个伸缩比,论坛两个月前天天刷屏的那个网友不来了,那个刚性链就是大伸缩比的机构,一直被我怼

网友(点评):
哈哈~本来设计的时候伸缩比在3倍左右,后面画了以后,5°~47°,伸缩比八倍多好像也不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个伸缩比,论坛两个月前天天刷屏的那个网友不来了,那个刚性链就是大伸缩比的机构,一直被我怼

刚性链某宝上已经有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性链某宝上已经有产品了

那时我就在马大哥家看见了,可是那网友把刚性链说得无所不能,3百米高都不是事,你说这不是满嘴跑火车没基本的机械常识吗

网友:
刚去搜央视春晚舞台那厂家,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b0b1553a453610661ed9f4ad.html

网友:
楼主的电脑看起来很叼啊

网友(点评):
哈哈~本来提了需求想买Quadro P1000,公司资管员决定太低端,给升级到了P2000~

网友(2019-08-30):
引用 楼主:
嗯嗯~大学做竞赛的时候,有组同学的升降机构就是步进电机+螺杆驱动,他们的那个剪叉式机构,也是试了两个 ...

能承受300Kg吗

网友(点评):
电机够大,材料强度校核足够,肯定可以,消防的云梯不就这个原理么~

网友(2022-04-24):
老哥,你这剪叉机构的设计资料能不能发我一份呢。